[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 哪位大佬空闲了请指点一下

楼主(2020-02-15):
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标注的是先插电池再插电源插头,有可能是家里老大插反了,现在不能充电了,电线没问题,目测电路板正反面没有看见明显问题。大电容拆下来测量也没问题,现在没有输出电压。小白请教怎么修,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插电指示灯亮不亮,不亮就量一下电源线通不通,断线了吧。

网友:
技术有限 只能围观 不会修开关电源

网友:
先后插不会引起不充电,着一红一绿是输出线不通,不亮灯查初级。即高压端。

网友A:
居然不是3842方案的,山寨中的山寨,高手不想修,小白不用修!
先量一下保险丝吧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太山寨,为安全建议换个。淘宝 西普尔 做工不错

网友:
保险没烧,目测问题不大,估计是线不通了,断电状态下先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线和输出线是不是都是好的吧,蜂鸣档,一头接插头一头接线的另一端,如果滴滴响就是通的,把几根线都测一下

网友:
换431看看行不行

网友:
也有可能防反二极管烧了?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从高压查起吧,高压电容电压正常不?主芯片供电电压?高压电源管击穿没?变压器次级有输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是3842方案的,山寨中的山寨,高手不想修,小白不用修!
先量一下保险丝吧 ...

哪里看出人家就不是3842的了?!

小白我刚刚研究了下楼主图片,确定此充电器为3842方案,且带充满自停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老实实从高压查起吧,高压电容电压正常不?主芯片供电电压?高压电源管击穿没?变压器次级有输出没? ...

对,想修的话就要下点功夫,从原边挨个排查

网友:
故障描述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