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请问 爱普生投影机的灯泡这个金属线正常吗?

楼主(2020-02-15):
会议室工程机拆出来的,中间这个铁线怎么是人工绕的啊?这样正常吗?还是有问题?这个铁线有什么作用的啊?请教,谢谢

我这个型号买要多少钱啊?

网友A:
这个铁线应该是启动用的,你看看它应该不是连接两极,一头连接,另一头与电极有一定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线应该是启动用的,你看看它应该不是连接两极,一头连接,另一头与电极有一定的距离。 ...

怎么看起来是后期人为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