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了两个led显示屏开关电源

楼主(2020-02-15):
一直以来对开关电源的维修比较头疼。主要是技术不到家。年后值班,无聊就把以前的两个破电源拿出来修一下。两个都是差不多的外壳,常见。里面比较脏,年前用水洗了一下,放在那里2个多月了,基本上是干透了。

这个感觉更山寨一些。

都是没有电压输出。
这一个简单测一下就知道,整流二极管一个短路,保险爆了。换一个保险,3A的,绿色热缩管包着。5408二极管和原来三个型号相同。然后,串灯泡测试,有电压输出了,OK了。

另一个更是搞笑,电压调节电阻有故障,用螺丝刀简单调节一下就搞定了。很有成就感

万用表是个寨的不能再寨的了。有好表没舍得用,胜利的没电了,也怕烧了,就用这个测试的。还有串的40w的灯泡。没什么值得过多描述的,修完后很有成就感。目前为止,这种类似的电源修好了4个,3个5v40A的。一个12V的监控用集中供电的电源。

网友:
和我差不多,就喜欢这种简单明了的故障

网友:
十多只这样的电源 ,暂时不用 ,就不看好与坏了

网友:
万用表会烧的话,就不能叫万用表了,一般都是档位不对才会损坏万用表,。

网友:
我有1电源输出应该12V 测量才有5伏,不知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