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周末当修理工,给LG微波炉换薄膜开关

楼主(2020-02-15):
LG也是一个品牌了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生活从来都不容易。
2001年1月制造,2020年2月仍在服役。

微波炉里面都大同小异

俯瞰

侧看
左面没什么东西

右边
主要有:变压器、磁控管、电容、风扇、照明灯等等

微波磁控管型号,居然能在机箱内找到脱落的纸片

这是个微电脑式微波炉,智能化。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事实上面板按键数个已经失灵,其中,微波工作时间长短只能用拔插头来控制了。还一直在用,就那么拽。
找售后?你知道的,免了吧。

旧面板薄膜开关

薄膜开关板老化了。只要更换同型号、规格的薄膜开关板就可以(网上淘吧)。
万能的T宝

不用拆出开关箱,直接撕开薄膜开关

绿色卡槽插着薄膜开关,有暗扣不能直接硬拔。

新旧薄膜开关全家福

卡槽插入新薄膜开关后也还要记得按下暗扣。装上新的薄膜开关后一切OK。

补充一下:

若买不到薄膜开关板,也可以改成微动开关,电路要根据旧的薄膜开关板来布线,面板通过打眼、安装微动开关、硅胶固定和布线、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又可以再战十年!

网友:
利害了,也是一种思路,可惜微波炉这玩意很难坏的

网友:
就想等这货坏好改个点焊机,可惜会维修,一般小问题都修好了,持续服役中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淘宝真好

网友A:
这外观这么旧了还是拆了做个点焊机吧

网友B:
能用就用,还不错的,老货至少是铜

网友:
疫情期间哪还分得出周末周日哟

网友:
这台机子当年真不便宜。

网友:
不错,我家里的微波炉是1999年购买的LG温控灵,现在除了照明灯泡不亮了,其他都正常。

网友:
淘宝就是个宝啊,基本什么都有,没有的话上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外观这么旧了还是拆了做个点焊机吧

厉害,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用,还不错的,老货至少是铜

就是,现在的铝线变压器是个坑。

网友:
竟然能买到一模一样的按键板

网友:
我两三年前也换过这个薄膜按键,这种时间一长先老化了

网友:
好老的微波炉,壳子颜色都发黄啦。

网友:
我们还是想想办法找一些这个合适的那种按按钮开关 按下去能弹起来的那种质量好的做一个这个面板 吧 要不然来回换太麻烦

网友:
我家的格兰仕机械款,和这个差不多同年代,800W大容量,没有任何问题,还在服役中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纯铜的,这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