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功率管短路

楼主(2020-02-15):
山寨电磁炉用了6年短路了,经检查功率管H15R1203和整流桥都短路,然后马云家买了功率管SGW25N120,后来才知道买回来的功率管不带阻尼,晕死。

经百度一下,如果换上没有带阻尼的功率管要加上一颗快速恢复二极管,现在都不知道快速恢复二极管是怎样,无从下手。略问一下各位下面红圈里那两个是不是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阻尼管?

还有百度看到重大消息,有人说电磁炉的功率管要不要带阻尼都可以,也就是说不用阻尼一样正常,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
我上次换的10多年轻的九阳电磁炉 igbt 也就是按照参数购买的,什么阻尼不阻尼不知道啊,换上了能用,你怕不保险 串灯泡试试看。

网友A:
下面那个红圈里的是稳压二极管,如果你的IGBT烧了,那么G极的稳压二极管和驱动的两个三极管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坏

网友B:
场管的阻尼管不是天生胎带的吗,你这个咋没有了?

网友:
场管质量参差不齐,保险的还是拆机件,我喜欢找废旧电磁炉来拆,一般报废的电磁炉几元钱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拿表测下不就知道带没带阻尼管,红圈的两个都不是阻尼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红圈里的是稳压二极管,如果你的IGBT烧了,那么G极的稳压二极管和驱动的两个三极管都要检查一下有 ...

多谢,已测试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管的阻尼管不是天生胎带的吗,你这个咋没有了?

我淘宝买的那个功率管卖家说是不带阻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表测下不就知道带没带阻尼管,红圈的两个都不是阻尼管。

现在我买的功率管没有带阻尼,不知装上去会不会又炸管,现在不敢安装上去

网友:
N年以前有续流管独立于IGBT的。。。

不同IGBT特性不一样,建议买一样的
不排除你买的是国内厂家的,做不成一样的外观,所以改个型号卖。。。一样用。。。

网友:
老老实实用回1203吧!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美的也是1203给人换了25N120的,管没坏,不加热,后来换了1203正常了。

网友:
20多元直接买块板吧

网友:
红圈里的不是快恢复管,是稳压管

网友D:
25n120 完全可以代换 15R1203 检查下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就可以 ,主要检查下谐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n120 完全可以代换 15R1203 检查下外围电路没有问题就可以 ,主要检查下谐振电容 ...

多谢指点

网友:
红圈里面是温度电阻。。保护IGBT的。

网友:
白色带硅脂是温度电阻,下边的是稳压管。。。。。另外,你咋知道不带阻尼二极管的。。。。。现在大功率场效应管里没有二极管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老款电磁炉是单独阻尼管的,也接到散热片上的。

新款都二合一了,这样省地方,不能直接用不带阻尼管的。

注意,IGBT不等于场效应管,前级是场效应管,输出是三极管,没有天然寄生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