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困在家,拆解科捷测距仪KJ40

楼主(2020-02-15):
因新冠肺炎困在家里,翻出一个损坏的测距仪,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测距仪,深圳科捷的,测距距离40M,故而型号为KJ40。按ON键开机,发现液晶屏碎了。但是红色激光点出现了。损坏原因应该就是屏幕坏了。
开始拆解,外壳没有螺丝,上下两个盖子用类似玻璃胶的东西粘的。这就号称防水了。
拆下上下两个盖子,前后壳就可以分离了。里面构造还是挺简单的。
拆下激光头上的螺丝就可以连同电路板一起拆下来了。拆解过程中发现一个地方的塑料已经断裂。
电路板也比较简单,主控芯片STM32F030C8T6,STM32在我朝真的是遍地开花,我也喜欢用,技术支持做的很好。
上面一个TSSOP10封装的芯片是SI5351。很巧,也被我在设计电路时用过,是一个任意频率信号发生芯片。记得没错的话,里面有2个锁相环和3个分频器,可以产生任意频率,配置的通信接口是IIC的。
还有一些小东西就是电源管理和MOS管三极管之类的。
再看另一面,一个电感,一个蜂鸣器还有一个阻容。最大的三脚器件自然是激光管了。
激光管旁边更大的接收管底部还有一小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个芯片:DIO2072。这是一个双通道轨到轨,带宽10M的运算放大器。应该是处理反射回来的激光信号的。
最后,看一下显示屏并分析下损坏的原因。
如图,一看就是重物掉落砸在上面的结果。为何会损坏显示屏呢?我们用过数字万用表的朋友都知道,万用表的液晶屏外面都有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塑料保护着,那这个又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塑料片,还是软的,根本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如果测距仪跌落,显示屏触碰到凸起的物体,也很有可能损坏液晶屏,这应该是最大的败笔吧!

网友:
淘个屏幕换上

网友:
老宅拆迁,他们就是用这个测的。

楼主:
这种定制屏不知道上哪去找。。。淘宝上都不知道怎么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定制屏不知道上哪去找。。。淘宝上都不知道怎么搜

搜测距仪屏幕配件,估计是通用货

网友(2021-10-27):
优利德测距仪销量不知为何,不象它的万用表那样销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