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矮子电源,挑一个将军的话选哪个?

楼主(2020-02-15):
两个电源差不多,

棕色PCB的前面比黄色PCB的多了一个温度保险,保险管里面也是那种螺旋弹簧的,照片拍不出来。

棕色的后面比黄色的多了一个电解电容,一个瓷片电容一个电感,(黄色那个后面两个电容中间的圆柱形元件是不是也是电感?)

棕色的变压器个头也大一些,

是不是棕色的就比黄色的好一点??

两个电源开关管也不一样,棕色的是SSS4N60不带散热,黄色的是02N70P带散热,这两个开关管区别大吗?带不带散热区别大吗??

网友A:
还用说,右边那个,可惜也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说,右边那个,可惜也缩水了

右边的就是黄色PCB的那个,我怎么觉得是白色PCB的好一些?除了开关管的散热区别

楼主:
请教坛友两个开关管区别大吗?加散热和不加散热区别大吗?

网友B:
没仔细看,干脆简单点吧,数零件个数,选多的那个

网友C:
两个都空载一小时拔下,两手捏住电源互换几次,挑发热最小的。

网友:
选浅色板子的,有功夫把共模电感等补上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空载一小时拔下,两手捏住电源互换几次,挑发热最小的。

小心电容放电电到

网友D:
这两个都差不多,还是用有nt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空载一小时拔下,两手捏住电源互换几次,挑发热最小的。

空载应该都不发热吧?用功率计,看他们的空载功率能不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干脆简单点吧,数零件个数,选多的那个

多的那个,就是棕色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说,右边那个,可惜也缩水了

说错了

右边的就是黄色PCB的那个,我怎么觉得是棕色PCB的好一些?除了开关管的散热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都差不多,还是用有ntc的吧

确实都差不多,我也觉得有ntc的那个零件多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载应该都不发热吧?用功率计,看他们的空载功率能不能看出来??

功率计更好,不到一分钟可看出真假电源,一般假的空载功耗1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计更好,不到一分钟可看出真假电源,一般假的空载功耗1瓦以上。

空载功率都不高,都是零点几,明天看看具体数值。一说空载功率我想起来,华为的22.5W那个快充头,是怎样做到空载0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功率都不高,都是零点几,明天看看具体数值。一说空载功率我想起来,华为的22.5W那个快充头,是怎样 ...

好像PWM定频空占比调制电源都有零点几空载功耗,华为的电源PFM变频跳周期调制。零几年我买的一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输出端测量5.6V,输入端只有几微安极小,用父亲的听诊器发现电路有点类似机械表嘀嗒声,GoldWave加音频线和隔直电容器,发现频率每秒几次振荡,并一个绝缘电阻后频率几千次振荡,换成负载电阻后GoldWave测不出,可能变成几百千赫兹定频空占比PWM调制。

网友:
找零件把右边的这个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