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提问,怎么改造口罩呼吸阀,加新风

楼主(2020-02-15):
滴露的新风排气,滴露口罩贵,也用完了......想改造到3m上面。听说有人改过,我比划了下,3m的太大了挂不上去,不匹配,有没有改造的大神?

网友A:
这个怎么使用,感觉就是噱头吧。

网友B:
你这个3M是方排气阀的,另外有一种圆排气阀的3M容易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使用,感觉就是噱头吧。

用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3M是方排气阀的,另外有一种圆排气阀的3M容易改。

请问型号是多少...

网友C:
看上去像是负压鼓风机涡轮,需要类似东芝nidec等拆机6023双吸鼓风机,方形出风口需要直径差不多塑胶管,连接在口罩过滤片部分形成正压替代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像是负压鼓风机涡轮,需要类似东芝nidec等拆机6023双吸鼓风机,方形出风口需要直径差不多塑胶管,连 ...

是负压的,需要考虑密闭还有稳固,以后看下3d打印有没有办法,毕竟3m比滴露口罩便宜多了

网友:
不好改要弄个专用扣具 3D打印材料得找淘宝高级的  成本算起来可以买N95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