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问题 5V输入AVDD电压测出只有4.7V

楼主(2020-02-15):
简单画了图,图中5V输入,AVDD电压测出只有4.7V,求助输出应该几伏,4.7V是不是低了,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正常,没有问题啊。

网友:
挺正常的,二极管有压降

网友:
你用的肖特基不就是0.2-0.5v左右的压降

网友:
应该是BOOST电路没有工作吧,导致只有五伏电压经过隔离二极管输出了,减去二极管压降差不多就是4.7V左右的样子。

网友:
DC一DC电路输出不会接近输入电压,只能说明电路没有工作,不存在二极管压降的,因为芯片有自己的输出采样电路!

网友:
两个可能,  1,6.8电感坏了,拆下不要接错【正负极】。2,芯片故障【或是没有工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