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奇葩电源,电路板有指示灯,但是外壳却没有开孔?另类解决办法

楼主(2020-02-15):
而且指示灯高度太低,想直接接到上壳上就要拆灯加灯脚长度,太麻烦,一滴热熔胶解决问题,不管是亮灯看,还是灭灯看,都是完美!

网友:
这个指示灯颜色还挺好看的。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翻新电源套壳

网友:
这种山电源,没有什么必要吧

网友:
后封装的外壳

网友:
辣鸡翻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