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完结)锋芒炸ce芯片的归宿

楼主(2020-02-15):
2020.2.15-22:09更新:已贴2246en,完美开卡
前言:锋芒pro那个15139(7651)大家说炸了ce,于是乎我又找出一片同样炸了ce的05466(ID只差一位76D1),直接上3280,可是只认了48G也开不了,那个15139炸的两个ce还有id

网友A:
按ID找相同的F型号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ID找相同的F型号改呗

炸ce了,chb那两个无效,没办法屏蔽

网友:
颗粒如果没清空的话,建议再贴回去,说不定不用量产,还能继续用。两种颗粒ID不一样,3280开不了的。

网友B:
32G的残废颗粒,用掉一个46en板子,不值啊。这货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原来台电的板子上,你说你也够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的残废颗粒,用掉一个46en板子,不值啊。这货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原来台电的板子上,你说你也够折腾的 ...

这几天太闲了哈哈,就喜欢折腾,坏了再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