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50W 巧宜家多功能料理机,主机拆解!

楼主(2020-02-15):
『 元作 』250W 巧宜家多功能料理机,主机拆解!

很久以前朋友送的,本想改造砂轮机的 。
闲着无聊找出来测试一下。

测试电机是好的,开关接触不良。

底座

散热孔

电机带平衡

散热风扇

碳刷还有挺长

铜丝铝丝不重要了

高低档使用一个二极管实现。

250W差不多能干点小活。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记忆中这机器不能长时间运转,运转三四分钟就要停止休息了。

网友:
容易发热啊,台高速

网友A:
这个可改不了砂轮机,转速太高,扭矩太小~

网友:
貌似只能间歇工作。。。。。底座上好多碳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改不了砂轮机,转速太高,扭矩太小~

可以加齿轮箱减速嘛,扭矩不就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齿轮箱减速嘛,扭矩不就上去了?

那工程就大了,d个减速箱就不是一般人业余条件下能完成的,买成品减速箱都不如直接买个成品砂轮机。另外高速串激电机的碳刷寿命,短时工作特性 ,时间稍长温度骤升,稍长的工作时间有烧毁的风险,高速电机和减速箱巨大的噪声,无论成本 稳定性 可靠性 噪音 等等哪方面都注定拿它改砂轮都不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工程就大了,d个减速箱就不是一般人业余条件下能完成的,买成品减速箱都不如直接买个成品砂轮机。另外 ...

要说成本,确实DIY个不如买成品了。我也就说个方法,不过这个电机确实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我这也有个,等你的结果

网友:
打打糖粉还是可以的,建议改良下散热,耐用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齿轮箱减速嘛,扭矩不就上去了?

可以用皮带加一对三速塔轮,大砂轮用大减速比,小砂轮用小减速比,安装精度要求比齿轮低一些,皮带轮安装孔可以根据夹头轴径选择。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铜线的还是铝线的???

网友:
居然跟个方向盘一样。

网友(2020-10-18):
我用的是aca手持式料理机,不转了。不知如何拆解,哪里文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