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TX-350P4电源小炸修复

楼主(2020-02-15):
     吓了一跳,插上电源啪的一声盯着电源看,唉.....湿度爆表了时间都变傻了,不炸就不对。

炸的铜箔都没了

不过真幸运,竟然开关管没炸,什么零件都没坏。

绝缘纸电弧痕迹。

飞线,串灯泡上电,灯没亮着OK。

打胶,万一再炸了直接扔了,都用了8年,SATA电源线都是接上用。要是没坏到INTEL新规范继续接12V战斗。

最后问问大神,SONY PS1的电源芯片是UC3844还是45??网上找的图片太模糊隐约看到像
3842,但是跑线路绝对不是。

闲鱼收的机器。10块,运费老高了28块。但是卖家很好,送我一大堆碟子。

为安抚我脆弱的心灵,赶紧上数码之家发帖安慰自己。

网友A:
pwm炸了开关管、检流电阻肯定也废了,整流桥也量一下吧,话说芯片直接换3842吧!给你图自己看看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PS1转卖不 50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炸了开关管、检流电阻肯定也废了,整流桥也量一下吧,话说芯片直接换3842吧!给你图自己看看吧,希望对 ...

100%不是3842.线路我已经跑了,类型是3844,但是不太确定,嘴明显就是光耦反馈,3842是运放正向输入,实际线路是反向输入,所以绝对不是3842。

楼主:
@nnbuchicao   no av .this game 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不是3842.线路我已经跑了,类型是3844,但是不太确定,嘴明显就是光耦反馈,3842是运放正向输入,实 ...

希望你早日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早日修复成功

抱歉,你的图是3845,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nnbuchicao   no av .this game CD

顽皮!@#¥%……&*()

网友:
输出电压选择合适的代替代替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