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国产垃圾固态 oyunkey K610

楼主(2020-02-15):
年前闲鱼上收来给老台式机用的,1g大约1块钱。

拆掉四颗螺丝,电路板比想象的小很多

主板正面,还有空芯片焊盘,可以自己焊一片存储芯片扩容,不过没缓存芯片,感觉没必要扩容。
主控SM2244,存储芯片是镁光的,不懂是白片还是黑片

主板背面,空荡荡的

老机子是h61平台,win7和win10分别测速
------------------------------------------------------------------------------
CrystalDiskMark 7.0.0 x64 (C) 2007-2019 hiyohiyo
                                  Crystal Dew World: https://crystalmark.info/
------------------------------------------------------------------------------
* MB/s = 1,000,000 bytes/s [SATA/600 = 600,000,000 bytes/s]
* KB = 1000 bytes, KiB = 1024 bytes

[Read]
Sequential 1MiB (Q=  8, T= 1):   154.371 MB/s [    147.2 IOPS] < 54022.48 us>
Sequential 1MiB (Q=  1, T= 1):   151.008 MB/s [    144.0 IOPS] <  6937.48 us>
    Random 4KiB (Q= 32, T=16):    24.728 MB/s [   6037.1 IOPS] < 69465.08 us>
    Random 4KiB (Q=  1, T= 1):    11.463 MB/s [   2798.6 IOPS] <   354.42 us>

[Write]
Sequential 1MiB (Q=  8, T= 1):    33.557 MB/s [     32.0 IOPS] <242710.20 us>
Sequential 1MiB (Q=  1, T= 1):    33.348 MB/s [     31.8 IOPS] < 31257.46 us>
    Random 4KiB (Q= 32, T=16):     2.531 MB/s [    617.9 IOPS] <229808.04 us>
    Random 4KiB (Q=  1, T= 1):     1.839 MB/s [    449.0 IOPS] <  2219.76 us>

Profile: Default
   Test: 512 MiB (x5) [Interval: 5 sec] <DefaultAffinity=DISABLED>
   Date: 2019/12/30 22:46:28
     OS: Windows 7 Ultimate SP1 [6.1 Build 7601] (x64)

------------------------------------------------------------------------------
CrystalDiskMark 7.0.0 x64 (C) 2007-2019 hiyohiyo
                                  Crystal Dew World: https://crystalmark.info/
------------------------------------------------------------------------------
* MB/s = 1,000,000 bytes/s [SATA/600 = 600,000,000 bytes/s]
* KB = 1000 bytes, KiB = 1024 bytes

[Read]
Sequential 1MiB (Q=  8, T= 1):   146.193 MB/s [    139.4 IOPS] < 56996.26 us>
Sequential 1MiB (Q=  1, T= 1):   140.948 MB/s [    134.4 IOPS] <  7425.19 us>
    Random 4KiB (Q= 32, T=16):     9.594 MB/s [   2342.3 IOPS] <200988.72 us>
    Random 4KiB (Q=  1, T= 1):     7.639 MB/s [   1865.0 IOPS] <   534.91 us>

[Write]
Sequential 1MiB (Q=  8, T= 1):    20.343 MB/s [     19.4 IOPS] <394824.00 us>
Sequential 1MiB (Q=  1, T= 1):    21.182 MB/s [     20.2 IOPS] < 49289.47 us>
    Random 4KiB (Q= 32, T=16):     1.830 MB/s [    446.8 IOPS] <440713.28 us>
    Random 4KiB (Q=  1, T= 1):     1.570 MB/s [    383.3 IOPS] <  2598.91 us>

Profile: Default
   Test: 1 GiB (x5) [Interval: 5 sec] <DefaultAffinity=DISABLED>
   Date: 2020/01/02 11:46:14
     OS: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10.0 Build 18363] (x64)

这套老机子本来是amd x4 640的cpu+冠盟主板,刚开始用着也正常,后来经常认不到搭配的希捷500g硬盘,硬盘换到另一台机子上正常,以为南桥有问题,加焊过几次无效
后来换了块技嘉主板,开始正常,用了一段时间也不认硬盘了
然后就把x4 640 卖了100块,加30块买了套h61+g630,用了个把月,又不认硬盘了……
这块固态短期用着倒是没出现问题,去维修论坛一问,都说是电源坏了
核霸电源之前发过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400,没看出毛病,还有个古董的长城电源,做工用料好些但没有sata电源线,把核霸的线拆下来焊到长城电源上,还是不认那块普通盘……

网友A:
硬盘线换了没 我一块新硬盘出过几次不忍盘的故障 扫盘没坏道 发现接口那项有10000来个错误显示 后来换了根硬盘线好了

网友B:
长期亏电硬盘是不是已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亏电硬盘是不是已经死了?

软件检测只有个气流温度什么的不正常,接在dell电脑上装了双系统(黑苹果+Ubuntu,win10在另一块硬盘),现在回帖用的就是Ubuntu。dell的电源接口不同,不然还能换上确定下问题。万用表量过空载电压基本正常,可能是带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线换了没 我一块新硬盘出过几次不忍盘的故障 扫盘没坏道 发现接口那项有10000来个错误显示 后来换了根 ...

换过线,dell的硬盘线,插上很紧,原来的线的确有点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检测只有个气流温度什么的不正常,接在dell电脑上装了双系统(黑苹果+Ubuntu,win10在另一块硬盘), ...

使用中丢盘可能是硬盘问题,还有你说的气流温度报错,这看的是希捷机械硬盘的状态,不是固态硬盘的

网友D:
大S芯片,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中丢盘可能是硬盘问题,还有你说的气流温度报错,这看的是希捷机械硬盘的状态,不是固态硬盘的 ...

对,老机器上有问题的是希捷普通盘,关了机可能第二天就不认盘,如果认出来使用时好像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S芯片,凑合能用

懂行的,请教下这盘值不值当再焊个存储芯片上去,没缓存芯片,速度不行吧。tb上看64gb的颗粒40块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懂行的,请教下这盘值不值当再焊个存储芯片上去,没缓存芯片,速度不行吧。tb上看64gb的颗粒40块钱 ...

真没必要,连缓存都没有,而且还要重新量产,凑合用用就行了

网友E:
SSD大多数都是SATA3.0接口,接在SATA2.0上,是有不兼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D大多数都是SATA3.0接口,接在SATA2.0上,是有不兼容的问题。

有问题的是HD,不是SSD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长期亏电硬盘是不是已经死了?

好像存储卡有这种可能,去年安霸运动相机,两三年后查看存储卡里的视频,发现视频已经损坏无法恢复全部。楼主的固态好像是缩水王,我觉得东芝和镁光自产颗粒好点,其次是三星和闪迪等,金士顿等杂牌谨慎购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真没必要,连缓存都没有,而且还要重新量产,凑合用用就行了

没必要了 人工贵 而且这个盘搞好的颗粒也是掉速  只能当大号U盘  现在都玩NVME协议的硬盘了和sata同样价格 读写2000m一秒 sata没搞头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未用过固态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存储卡有这种可能,去年安霸运动相机,两三年后查看存储卡里的视频,发现视频已经损坏无法恢复全部。 ...

flash芯片就这样,存储数据怎么至少半年也得充电一次。越往后的芯片保持能力越差。所以磁带还有一席之地,论存储寿命,容量,还能再战。

网友:
上当啦吧,大s片,降级咯

网友:
颗粒是镁光大s的白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必要了 人工贵 而且这个盘搞好的颗粒也是掉速  只能当大号U盘  现在都玩NVME协议的硬盘了和sata同样价格 ...

俩电脑一个H61,一个Q87都没有m.2接口,便宜的话搞个转接的不知道主板是否支持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说。拆了换颗粒,旧颗粒做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