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折腾』网上热销定位器折腾加装外置手机电池防盗。

楼主(2020-02-15):
『X折腾』网上热销定位器折腾加装外置手机电池防盗。
抱歉,一下午在跟同事待命没事装了CS1.6在玩呢。。所以上传完图片就忘记编辑了。现在补齐。。其实很多坛友都已经改造好了,我这个也改了好久了,一直存在电脑里没有发出来,
按照坛友的指示,先找好4.2V在哪。。

用了快一年,发现其实还不错,比另一台装了TCL的好多了,至少每次开软件都能发现车的位置

太久了,忘记哪里是哪里了,坛友可以按照其他坛友的教程找找

背面还有屏蔽

直接焊两条飞线

正极在GPS定位块边上

建议先把电池充满再接上去,电流太大了,整个定位器都发烫

装好快客,做好防水,保鲜膜啊,一次性手套啊,塑料袋啊,或者TT啊。。你懂得

简单打包一下,焊点不要裸露了。

充满电池后电流就降下来,功率不大,放很久估计才要充电一次。

后来软件升级了,不在显示百分比电动车电量,而是以电压的模式显示,这样48V和60V就不容易混掉了。

网友:
早就改了,这货的阀值设置太高了,3.5V就开始不可靠了,其实电池里面还有六七成的电是放不出的。

网友:
不错不错 是19元那个gps么?

网友A:
这样作,手机电池会长期处在满电的状态么?

网友B:
同款,加了四并18650,能用小一个月呢,三月份就到期了,不打算续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作,手机电池会长期处在满电的状态么?

加电池,是为了防止偷车贼断电偷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加了四并18650,能用小一个月呢,三月份就到期了,不打算续期了

我觉得比一般的要准,虽然我偶尔看看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人折腾的很实用。。。。。

网友:
服务费该缴了吧

网友:
手头几个3月就到期了,找客服续费要20一年,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