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各位老师看一下,没有12V高压继电器改成如图5V,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15):
电路如图所示,原来是12V高压钢簧管继电器,现在手头只有5v高压继电器,想将电路改成如下图所示,是否可行,求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5V继电器想用再12V电路里是吧?
最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测量一些5V继电器的线圈电阻,然后找一个阻值差不多一样的电阻和继电器串联即可接入电路了

网友:
楼上的, 都被你说完了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查询下继电器工作电流,算出电阻,加个比继电器电阻稍微大点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5V继电器想用再12V电路里是吧?
最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测量一些5V继电器的线圈电阻,然后 ...

我非常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5V继电器想用再12V电路里是吧?
最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测量一些5V继电器的线圈电阻,然后 ...

5V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一般都会大于12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你那样处理,5V继电器会因电磁力不够而不会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一般都会大于12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你那样处理,5V继电器会因电磁力不够而 ...

是干簧管继电器,原来是12V的,现在手头只有5V的,我想加一个7805将12V稳压成5V给5V干簧管继电器工作,控制芯片是UCN5842A

网友C:
楼主想改动的地方不属于电源电流,是电路中某器件的输出电流,因此无论你怎么降压,其电流一般不会大幅度变化。

5V继电器要吸合,其线圈的工作电流一般会大于同型号12V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流(大一倍还多),所以楼主即使将电压降低了,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仍然不会变大,继电器仍然没有足够的电流产生能吸合衔铁的磁力,方案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改动的地方不属于电源电流,是电路中某器件的输出电流,因此无论你怎么降压,其电流不会变动。

5V继 ...

那老师有什么合适的方案吗?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V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一般都会大于12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你那样处理,5V继电器会因电磁力不够而 ...

不仅不会,吸合电流还会变大让吸合更可靠。

网友:
不知是楼主有口音还是输入错误。
你可以试试两个5V的干簧继电器串联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干簧管继电器,原来是12V的,现在手头只有5V的,我想加一个7805将12V稳压成5V给5V干簧管继电器工作,控 ...

加一个光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查询下继电器工作电流,算出电阻,加个比继电器电阻稍微大点的电阻即可 ...

老师,是不是我将原来12V干簧管继电器线圈电阻测试出来,然后再将5V干簧管继电器线圈电阻测量出来,相减的阻值,然后匹配一个等于相减差的电阻进去,就可以正常使用5V干簧管继电器了?是这样的吗?控制芯片是UCN584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不会,吸合电流还会变大让吸合更可靠。

你认为那IC芯片体供给继电器线圈的是一个电压源吗?极可能是一个电流受限的电流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老师有什么合适的方案吗?求指教

你首先要确定原来的12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是多少,现在的5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控制IC能输出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如果IC输出能力足够驱动5V的继电器,则可以照网友建议的,在5V继电器线圈上串联适当的电阻,保证IC的驱动电流基本等于5V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

如果IC的驱动能力不够,则可以照我画的附图加一个扩流电路。

不知道你那继电器的触点控制的主电路电压有多高,最好的方案还是使用12V的直流固态继电器替换原来的电路,可以不增加扩流电路。

网友:
没有看到实物,最方便的就是在干簧管上加绕线圈。

网友:
LZ应该上一张原继电器的图,型号和规格要清晰一点。
干簧继电器(舌簧继电器)一般多为电流型继电器,一般用同 类型的替换,不能用普通的继电器替换,替换的原则是电流要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那么麻烦,5V继电器想用再12V电路里是吧?
最简单的方法,用万用表测量一些5V继电器的线圈电阻,然后 ...

瞎搞,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怎么能通过串联线圈电阻一样大的电阻来解决? 最简单的方法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搞,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怎么能通过串联线圈电阻一样大的电阻来解决? 最简单的方法电阻分压 ...

这个驱动的电流,极可能是直流电,所以不存在线圈有感抗的问题。至于串联多大的电阻,倒是需要推敲,因工作电流不一样,绝不是加一个等值电阻就行的问题。

网友:
我这正到处找5V的继电器,手头10几个都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