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旧电脑电源 SMP-200N

楼主(2020-02-15):
今日找出一算是老旧的电脑电源,看铭牌应该是200W的。请教各位:
1、电源的牌子?
2、电路图?
3、改可调电源的可能性?

339+494

散热风扇不转圈了,拆掉。

2SC2625*2

按键自锁开关(总电源)

谢谢各位看官,各位大神!

网友:
DCC 牌 ,  深圳合力电源有限公司

网友:
看了下,应该可以改~~,我没有改过,但电源我研究过~呵呵~
你应该把你搜集到的资料都发上来看看,让网友给你指点下,看缺不缺什么条件~~~

网友:
494通用电路,可以改,

网友:
可以改,494方案改可调坛里很多资料,不过你这电源够老了,记得把所有电容换新的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我的几个电源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2020-04-10):
只要技术过硬,铁棍也能改。

网友:
手上还有两只老AT电源

网友:
没有辅助电源,改的地方更多,图纸也难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