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伙一下苹果电池库仑计的事

楼主(2020-02-15):
是这样的,苹果机电池保护板上有库仑计大伙都知道的,能记录充放电电量。但是电池也会逐渐衰退容量下降,所以我想问衰减之后的电量指示百分比是自动更新的吗?比如8000mah的新电池衰减到6000mah,那么电量指示50%是按4000还是3000算呢?因为最近发现电池特别不耐用,从25%充满,USB电流表显示充进去4000mah左右,计算下来总容量只有5333mah,衰减还挺厉害的。
还是说非得把电放完0%再充满才会准确?谢谢

网友A:
苹果的不清楚,但是我有个笔记本电脑是按电池充电容量计算的,不按电池标称电量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不清楚,但是我有个笔记本电脑是按电池充电容量计算的,不按电池标称电量算。 ...

谢谢分享经验,我也是觉得既然有库仑计芯片,它系统读取的容量应该就是动态更新的。只是它这衰减得有些厉害,还心存侥幸。。。。看来只能接受现实了,毕竟也用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B:
衰减之后的电量指示百分比,这个百分比不是按电压计算的吗?

网友C:
库伦电量计是根据容量计算电量显示的,比如100mah实际容量,能用1个小时,100ma电流6分钟就消耗10%可用容量,但是电压也是监测的,但不作为电量指示使用,只用来检测充满和过放以及校准实际容量。比如100mah使用耗尽,电量显示0%,整好3.4-3.6v(根据机型固件设置)这时就不校准容量。如果显示0%,电压高于3.4-3.6则不会关机,此时记录放电电流和使用时间直到达到系统预设关机阈值自动关机,此时将0%后多出的容量累加上一次可用容量写入电池保护板存储器。反之还剩10%就到欠压点了,则减除10%容量写入保护板。每次完全充放电都会刷新库伦电量,水果如果用原装保护板换新电芯不清零次数和刷新可用容量的话,比如设计1000,可用800,衰减200,换新电芯多次充放电后会自动校准到实际容量,新电芯1000就会最终校准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伦电量计是根据容量计算电量显示的,比如100mah实际容量,能用1个小时,100ma电流6分钟就消耗10%可用容量 ...

谢谢专家非常专业的解答,受教了。

晚上又充了一下,21%-100%,才充进去11.7wh,电池衰减只剩44.4%的容量了,好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衰减之后的电量指示百分比,这个百分比不是按电压计算的吗?

其它机器是电压判断,苹果貌似靠库仑计精确计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非常专业的解答,受教了。

晚上又充了一下,21%-100%,才充进去11.7wh,电池衰减只剩44.4%的容 ...

兄弟别客气,这个早期做过专项研究,水果一般用ti的27545计量芯片,现在新机型也许有变化,感兴趣可以这里看详细资料http://www.ti.com.cn/product/cn/BQ27545-G1/toolssoftware,电池衰减40%就属于报废标准了,咬咬牙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别客气,这个早期做过专项研究,水果一般用ti的27545计量芯片,现在新机型也许有变化,感兴趣可以这 ...

谢谢专家,好的,我去看看Ti的手册,老货iPad了,2015年买的,现在充满电看视频也就能用两天,确实不大行了。

网友D:
苹果的电池为了追求高容量它的寿命好像只有300次

网友:
自己网上买块电池自己换上就是很简单的卖家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电池为了追求高容量它的寿命好像只有300次

用了快五年了,加起来充电次数大概有三百了

网友E(2020-04-02):
引用 网友C:
库伦电量计是根据容量计算电量显示的,比如100mah实际容量,能用1个小时,100ma电流6分钟就消耗10%可用容量 ...

大婶好,刚看了您的帖子,不是很懂,请教一下,您说的是不是,一个苹果电池保护板+一个新的电芯,电芯比方说是3000毫安时的,原来苹果电池是1800毫安时的,这个新组装的电池,经过几次彻底的0-100%充电循环后,就会自动识别成3000毫安时,然后根据3000来计算使用百分比?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F(2020-05-02):
引用 网友E:
大婶好,刚看了您的帖子,不是很懂,请教一下,您说的是不是,一个苹果电池保护板+一个新的电芯,电芯比 ...

如果库伦计芯片在电池保护板上估计不行,库伦计芯片存有原始容量数据,除非你会改数据,还要有兼容的编程器能刷进去。还有像TI方案的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换电池如果直接拆下再换新电池,板子直接锁死。手机上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2020-07-16):
引用 网友F:
如果库伦计芯片在电池保护板上估计不行,库伦计芯片存有原始容量数据,除非你会改数据,还要有兼容的编程 ...

照道理来说是有写入初始数据的,就看里面的程序到底会不会自己修正咯

网友(2021-09-19):
你用爱思,直接读手机上的数据。

不管保护板上的数据,那个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