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ugleron苏格郎NNQ-201A暖奶器拆测

楼主(2020-02-15):
sugleron苏格郎NNQ-201A暖奶器拆机测试

PTC加热板150W

温度保险

无丝印芯片---单片机?

可控硅BT138

待机功耗0.324W

加热。。。

网友:
原来是ptc发热板的,谢谢分享

网友:
牛奶,或者是冲泡的奶粉都不要这么暖,长细菌快的很。我原来的做法是暖开水,奶瓶消毒好了后,倒入适量的开水,放入这个容器中,需要的时候,一般温度正好是40度左右了,拿出来兑上奶粉,摇晃均匀了就可以喂孩子了,既不烫,又不凉。

网友:
能上100度还可以,可以拿来消毒奶瓶、蒸蛋。就是功率太低。我那斯 十年前吃的是要用75度开水充的明治,开完直接放冷水里泡合适。

网友:
我要吃奶奶。。。。。

网友:
这回我知道老哥去哪了

网友:
PTC温度够的话,可以改成CREE贴片灯珠拆焊台。

网友:
看着还不错,可调温。

网友:
90瓦,功率还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