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USB MICRO接口MT3608 B628 SX1308 升压模块2A,根本上不了0.5A,慎重购买。

楼主(2020-02-15):
我买了好几个,然后试验了下。输入8V, 输出 12V,电流连0.7A都上不了。  主要原因这个电感功率太小。
还有,这个MICRO USB口更糟糕,5v情况下,如果升12V,连0.2A都上不了电流一大,输出迅速降低,跌到7V。。。

网友:
现在新一代的智荣和英集芯方案不好么?这板子看起来就很水,你还指望丫能上12v足功率?

网友A:
看这辣鸡单薄电感就不可能。。。。

网友:
升压越高电流就越小

楼主:
这种好像电流可以

网友B:
升压方案是一个综合的结构。输出功率也收到外围和芯片内部的影响。。。主要就是电感和内部MOS决定了最大输出功率。
这种芯片都是默认5V1A的芯片。也就是5W芯片。会有一定余量但是不会大高。一般这种封装的热耗都不会超过1W.
所以别痴心妄想用这种模块输入5v输出10w。
他说的2A应该是指内部mos是2A的。这种山寨芯片的pdf上会写输出2A.我猜是因为抄原装芯片的手册出错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辣鸡单薄电感就不可能。。。。

你老人家仪器多,测试下,示波器,负载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方案是一个综合的结构。输出功率也收到外围和芯片内部的影响。。。主要就是电感和内部MOS决定了 ...

这个产品会害人的,比如用个5v充电器输入,结果连12v,200ma都出不来。

网友:
这只是IC的最大工作电流,不是输出电流,你输入输出压差越大输出电流越小试想想这个封装能承受多大功率哦。
比如常见的34063升压,就算是TI、ON的,它们是1.5A的,也是输入电流,实际工作输入还到不了1.5A,不然热死了。再算算升压比、效率等,输出电流就很有限了。
不过你这个电感也太小了

网友:
看数据手册虽然标称2A,开关电流4A,但在15V输入18V输出才勉强能到1.7A

网友:
前天差点买了个一样的,后来想想还是买大板的升压板试试。

网友:
一般sot23-6封装,150℃最大耗散功率只有0.4w,mt3608 5v输入极限sw承受电流4a,内部swmos rds-on 大概80-150mΩ,按100mΩ算150℃最大sw电流只能到2a,输入5v输出12v 效率按100%,150℃时极限输出也就830ma,还是极强散热保证芯片内核温度不超150℃下达成的,这种廉价板子从布线到装配都没为散热考虑一点儿,800ma电流都是在做梦,40,50℃ 5-12v能200ma已经不错了也是其最高效率点,电流大了效率急剧降低必然过热限流,不然就等着烧,这种sot23-6封装的升压ic不要对其抱过高幻想~

网友:
我也买了,现在还未发货,也好,免得快递丢在单位值班室丢了

楼主:
输入电源有问题,线太细,被骗了。

楼主:
前面用电阻做负载测试的不完善。
这个是测试的小电感那个板子,芯片都是一样的国产货

5v电源输入,电流要2.7A了。这是瞬间测试。长时间肯定到不了。
所以12V电流最大也就0.8A,很卖力了

网友:
花生米大小的电感,能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
输入电压:6.5-36V(输入电压低于6.5V,电流精度不准,低于5.5V液晶显示不正常
输出电压:1.2-32V ,出厂默认输出5V.
输出电流:能长期稳定工作在3.5A ,加强散热下可达到4.5A左右(可调限制电流最大4.2-4.5A左右)
输出功率:自然散热50W(3.5A以内),加强散热75W
电压显示:分辨率0.05V,量程1.2-32V,精度±0.1V左右(对精度要求苛刻的客户慎拍!)
电流显示:分辨率0.005A,量程0-4.5A左右,精度±0.05A左右(对精度要求苛刻的客户慎拍!)

搭车问下这个降压模块有人用过吗?怎么样

网友:
这是多少V的升压测试结果?能够升压输出8W我觉得很不错了。

网友:
我在优信买过一个, 不过一次都还没用,人家介绍感觉就很实际的
产品参数
1.启动电压:2V
2.输入电压:2V~12V
3.输入电流:2A
4.输出电压: 默认12V,可设置9V;可定制其他电压
5.输出功率:≤8w(输入5V情况下,再高容易过热)
6.空载电流:<4mA(输入5V输出12V带LED指示灯)
7.工作温度:-40~-80℃
8.板子尺寸:25*14*5mm(长*宽*高 不包含USB
输入DC2V升压至12v  输出电流约260mA左右
输入DC3V升压至12v  输出电流约400mA左右
输入DC4.2V升压至12v输出电流约560mA左右
输入DC5V升压至12v输出电流约660mA左右
输入DC8.2v升压至12v输出电流约1100mA左右
输入DC2V升压至9v输出电流约350mA左右
输入DC3V升压至9v输出电流约530mA左右
输入DC4.2V升压至9v输出电流约740mA左右
输入DC5V升压至9v输出电流约880mA左右
输入DC8.2v升压至9v输出电流约1450mA左右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是骗人的,2596的可调降压模块居然连1.5A都带不动,换3R33改的可调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