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泡”自动感应泡沫机拆解

楼主(2020-02-15):
疫情期间洗手成了常事,按压式洗手液还是不太方便,图省事不到70元撸了个感应泡沫机。所谓泡沫机,就是将洗手原液和水,按1:5~8的合适比例,置入瓶中混合摇匀稀释。使用时,经定时气泵产生高速气流,将稀释后的洗手液吸出并混入气体高度泡沫化后(外观似剃须泡沫剂,见最后的图),从取液口喷出,完成单次取液。
外包装盒里就这些
全家福
吸管端部有筛网
操作要点很简单
装好的样子
机头
机头下端
下端仅内嵌瓶盖
顶部logo
外盖下还有层内盖
电池仓在内盖上
电池仓盖的活动卡扣结构
拆内盖
内盖的防水设计不到位

拆出电机。电机、电池盒与电路板连接采用插接+胶固方式
看黄圈部分外观结构,结合机器原理,估计是活塞式气泵(保险起见,这次就不拆了)
3V,8000转/分的直流电机

电路板用卡子、螺丝、胶,固了个严严实实。特别是螺丝侧向,没合适工具就不拆了。板子背面应该仅感应头和蓝光LED
板子正面的右边。近端1颗无字8Pin芯片,消电机火花的4148,,远端还有个3脚元件

板子正面的左边。“D13J1”没查到资料,不知何物,请大神指教!

感应距离0-3厘米。低液量模式下,一次自动出液量基本够用了
拆完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挺高级的,以前论坛掳过一个类似的,只能出原液,不能打泡

网友B:
新奇玩意 ,这个是出莫莫的

网友C:
这个挺实用,就是有点贵~

网友:
谢谢分享。。。。。当前非常时期,很实用。。。。。

网友:
这种非接触,合适公用哈

网友D:
我以前用过手动的,好像有一个空气仓用来起泡。电动的可能有一个空气混合结构。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不知道一对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同牌子,锂电款,充一次电用好久,家里用了3月左右了,每天用几次。现在泡沫变粘稠了,净出空气断流,泡泡不均匀了,不知道是不是堵了。还没拆修

网友:
家里用的小米的,只能用小米的补充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过手动的,好像有一个空气仓用来起泡。电动的可能有一个空气混合结构。 ...

不需要空气混合结构,一步即可完成。原理应该比较简单:高速气流在侧向的液管口处产生负压吸出洗液,接着被气流吹混成泡沫样挤出取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实用,就是有点贵~

疫情期间花得少,省下来的就栽这上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奇玩意 ,这个是出莫莫的

预稀释发泡,方便涂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高级的,以前论坛掳过一个类似的,只能出原液,不能打泡

这个预稀释发泡的,使用更方便些。

网友:
这类电动的东西不适合用干电池,一个换锂电池。

网友:
还不错哈,方便、卫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实用,就是有点贵~

真不错,一个月不花钱,到月底了又撸个组合音响,一个月的都花了

网友(2020-09-22):
小玩具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