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邻居大哥给的DEC-A520 MP3,据说当年花了几百大洋买的

楼主(2020-02-15):
这几天公司让在家办公,正值中午太阳很好,与邻居大哥在门口吹牛,说把自己家里能修的,能拆的存货都鼓捣完了,实在无聊,大哥说家里有个10年前买的MP3不开机问我能不能给看看,反正闲着无聊,拆开看看什么问题,话说这东西虽然是山寨货,但电池质量还真好,拆下来量了下电压居然还有2.5V简单看了下电路,原来这机器有个拨动开关,在不用的时候直接把电池供电切断,加上电池内有类似DW01的保护电路,折么多年没用过,拿可调电源冲了一会就能开机了,不过那屏幕画质实在不敢恭维,可是角度也是垃圾到极点,不过音质还真不错

网友A:
炬力的方案啊,还不错。现在简化到16脚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B:
炬力的主控,一般用于低端货色,这款机子元件都是最精简版,就不要说什么高级了

后期的瑞芯微还可以,解码能力就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炬力的主控,一般用于低端货色,这款机子元件都是最精简版,就不要说什么高级了

后期的瑞芯微还可以,解码 ...

我也买了个瑞芯微的nano mp3解码的 ,停感还不错。

网友D:
屏坏了,以前的MP3无论杂牌还是名牌,音质都很不错,特别是那种淡进淡出

网友E:
楼主我有一个05年的mp3显示屏不亮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开机 插电脑正常显示优盘  这种能帮忙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坏了,以前的MP3无论杂牌还是名牌,音质都很不错,特别是那种淡进淡出

淡入淡出,真的很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一个05年的mp3显示屏不亮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开机 插电脑正常显示优盘  这种能帮忙修吗 ...

我这水平,也就闲着无聊,处理一下这种简单毛病,别的还真搞不了,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换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炬力的方案啊,还不错。现在简化到16脚的芯片就行了

放按啥的不懂,也就是无聊拆着玩玩

网友:
06年以前的基本都是玩具,只能看特定格式的视频、
07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大屏400*240 480*272,能解码720P的少数格式,这时期的产品讲究多功能,音质么听个响、
08年以后随着市场竞争,使用高性能主控+DAC的产品开始上市,这时期的产品使用的Telechips TCC8901或者AMLogic 8726等等使用ARM11核心+Mali-200图形+ARM VPU 视频解码方案的主控(注意这一类的芯片是ARM11的核心,是可以跑安卓的),这一类产品用的800*480屏幕,能解码许多的1080P格式,甚至许多高端型号还使用了水晶Cirrus 45L52CNZ DAC(IPhone4同款),音质非常好,典型产品 歌美HD8800、
09年因为安卓2.1系统的流行,MP4厂家产线升级,开始使用安卓2.1 2.2作为操作系统,将原本使用使用瑞芯微RK2826, TCC8901,飞思卡尔IMX ,晶晨AML-8726[采用ARM核心+Mali图形]的芯片进行安卓SDK适配已运行安卓系统,于是使用安卓系统的国产廉价安卓平板成了消费者最早接触安卓的媒介、
10年随着使用ARM Cortex-A核心的RK2918 ,晶晨AML-8726M,全志A10等高性能主控的量产,国产安卓平板性能有了很大的进步、
11年开始 具备双核Cortex-A9核心的RK3066,晶晨8726MX等高性能双核主控的量产,国产安卓平板性能又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时期的国产SOC的CPU架构已经和同时期的德仪OMAP4440,猎户座Exynos 4210等A9双核的芯片平分秋色、
12年开始,国内芯片制造商瑞芯微,晶晨半导体,全志科技,已经能提供高性能四核A9架构的Soc、
13年开始,国内芯片制造商瑞芯微,晶晨半导体,全志科技,能提供高性能四核A15架构的SOC,此年德仪退出市场
14年开始,国内芯片制造商瑞芯微,晶晨半导体,全志科技,能提供高性能四核A17(A15)+四核A7架构的8核SOC,在CPU架构上与国际市场衔接,在性能上能与高通 三星 英伟达竞争、但是由于基带限制,无法应用于手机,此类优秀的芯片仅仅存在于国产安卓平板上,和少部分网络机顶盒和智能电视里、此年英伟达退出市场
15年开始,此时64位架构CPU之风吹过中华,国内芯片制造商顺应潮流,瑞芯微,晶晨半导体,全志科技,能提供高性能四核A57+四核A32架构的Big.glt架构8核SOC,但是由于基带限制,仍然无法用于手机..
  此年开始随着联发科进入国内市场并且凭借着基带优势和终端价格优势,不到一年时间就把原本属于瑞芯微,晶晨,全志的国产平板市场给占领完,瑞芯微,晶晨,全志只能向网络机顶盒(OTT),和智能电视(即带有安卓系统的电视)市场竞争
16年以后由于OTT和智能电视市场的利润微薄,瑞芯微,晶晨,全志的营收大幅度下滑,这一年全年没有更高性能的芯片发布..同时根据ARM的报表显示,瑞芯微,晶晨,全志都没有购买ARM最新的 Cortex A72架构的IPc授权,意味着国产芯片商 瑞芯微,晶晨,全志已经放弃更高性能芯片的生产,国产芯片到此收尾

网友:
当年的山寨mp3普遍都要几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炬力的主控,一般用于低端货色,这款机子元件都是最精简版,就不要说什么高级了

后期的瑞芯微还可以,解码 ...

后来的凌阳icatch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用LDO线性供电等,容易导致芯片过热死机。我以前两部台电牺牲过,主控芯片被涂上胶不想让人看芯片型号。

网友:
早期的山寨MP3满板子都看到小黄豆钽电容

网友:
十多年了锂电池还没鼓包,用的挺在意。

网友:
DEC不算是山寨了,名牌,迪易迅?反正留下来的产品不少,当年市场占有率还挺高的,当时爱国者还没有吧,昂达,金星等等都是跟三星啥的PK的,,,

网友:
早年。。256MB我买了500多。。02年那样。

网友:
怀念我的256M魅族MP3,当年也得500了,随机配的耳机现在还在用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瑞芯微的nano mp3解码的 ,停感还不错。

和瑞芯同期还有个JZ4730的主控,当时几乎能解所有格式,后来进化成CC1600 1800,那时候瑞芯还没做到全格式支持,结果后来不知怎么的不做mp4市场了

网友:
钢壳电池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