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数显网线测试仪

楼主(2020-02-15):
网线测试仪已经做了2次了,这次又微调了一下,缩小体积,减小高度,依旧使用亚克力外壳,这次的大小拿在手里大小正合适。
数显网线测试仪是开源的资料了,俄罗斯开源的,初期的有源代码,后期的只有下载固件了,最新的就是4.71版本,俄文显示,但看着确实不舒服,改成了英文显示的,看着舒服多了,经过这几次,也终于研究明白了各个部分的工作原理,这次做了20个,优化了电路,原来在网上下的资料有个别的小问题。现在已经都解决,制作过程见之前的帖子,之前有发修改过的原理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75

有要的坛友私信,

网友A:
接头不在一起咋测,我记得要一头供电,另一头接收的

网友B:
大佬厉害了。。。很好奇这个固件怎么刷进去啊,刷机接口都没有了,在上面那8个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不在一起咋测,我记得要一头供电,另一头接收的

有单独的远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厉害了。。。很好奇这个固件怎么刷进去啊,刷机接口都没有了,在上面那8个点么?? ...

程序是刷好的,和液晶插孔共用的

网友C:
这个得两个线头在一起才可以用吧。有没有那种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两个线头在一起才可以用吧。有没有那种两端的。

插一头就可以测长度了,测短路,断线,这个带远端模块,是插在另一头的

网友D:
这个可以显示1-8对应远端的1-8哪个脚吗?(用来判断什么接法.)
图片里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显示1-8对应远端的1-8哪个脚吗?(用来判断什么接法.)
图片里没看到 ...

可以的,可以测量线序的

网友B:
大佬能帮忙做个两片PCB加上远端模块的拼板文件吗,想自己去嘉立创下单打板做几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帮忙做个两片PCB加上远端模块的拼板文件吗,想自己去嘉立创下单打板做几个 ...

我也想要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要这个文件

有单片的PCB文件,自己组合不会搞,EDA复制铺铜不会复制过去,感觉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帮忙做个两片PCB加上远端模块的拼板文件吗,想自己去嘉立创下单打板做几个 ...

拼版不划算的啊

网友B:
嘉立创现计价是20了,想利用10*10的面积,这样子切一下就是两张板子。。。这样子20块钱可以得到10张板子了。。。

网友B:
对了,楼主那个ATMEGA16和ATMEGA16A通用不,我看淘宝都是ATMEGA16A了,基本上找不到老版本的ATMEGA1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楼主那个ATMEGA16和ATMEGA16A通用不,我看淘宝都是ATMEGA16A了,基本上找不到老版本的ATMEGA16了 ...

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现计价是20了,想利用10*10的面积,这样子切一下就是两张板子。。。这样子20块钱可以得到10张板子 ...

拼版也得多算钱
不是20

网友:
楼主做得挺不错的,个人很感兴趣,请楼主查收私信

网友:
有没有寻线功能

网友:
能否给其加装简单的寻线功能,就是远端插在交换机或路由器上,本地端短接1-3、2-6使远端交换机或路由器的指示灯亮起,方便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