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斐讯K2的a5版电容滤波和无线速度的关系

楼主(2020-02-15):
手里有两台a5版的K2,之前有听说过这版本缩水造成不稳定网速不好,现在测试一下发现确实原厂的电容隔墙信号还行,但速度慢,2.4G只有几百K到1M,重新换了打包买来的固态电容再测试2.4G隔墙同位置能到3M左右,5G隔墙在6M左右,信号可能强或不强没有测试条件,但速度肯定快了,不止一点!稳定性没测试,家里一直用新三,这K2信号强度肯定是比新三强一倍!我的新三也是折腾过的,信号也一般!两室小户型还得加个路由再覆盖!

网友A:
换个电容而已,真有那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容而已,真有那么神奇??

属实管用,这可不是信与不信,a5版本必须得换电容,原机电容不行

网友B:
我的K2用久了就会不稳定,老断网,据说也是电容问题  我并上了电容,测试一段时间来回复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K2用久了就会不稳定,老断网,据说也是电容问题  我并上了电容,测试一段时间来回复大家 ...

有用的!

网友C:
补2个钽电容,效果更好

网友:
先测试一段时间再说   行的话进一批电容  吧手里的K2  K2p电容全换了
我的路由器带了3家,应该属于重度使用了,刚开始一年多很稳定,时间长了就会经常断网,固件换过,确认是硬件问题了(K2、K2P都有这个问题,朋友家也用这个K2,时间长了必出问题)

网友D:
只能说原来的电容不行,电解电容滤波比固态好,发烧音响都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2用久了就会不稳定,老断网,据说也是电容问题  我并上了电容,测试一段时间来回复大家 ...

应该是是为了压缩成本,买的最次的电容,或者是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原来的电容不行,电解电容滤波比固态好,发烧音响都是电解电容

发烧音响里用电解电容不是这个原因,是让声音有层次感,和质量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原来的电容不行,电解电容滤波比固态好,发烧音响都是电解电容

电解电容我了解到对低频反应好,比如工频滤波,但对于现在这种dcdc高频滤波效果不好,音频电容属于低频水塘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2用久了就会不稳定,老断网,据说也是电容问题  我并上了电容,测试一段时间来回复大家 ...

并电容,不如换ERS小的电容。

网友:
神奇。。。所以我用k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2个钽电容,效果更好

我另一台联通版的加了两颗钽电容,这个手里没钽了加了一颗1000uf的固态在右侧外挂了

网友:
我的K2是高版本的,是22.6.532.263 硬件A5水平有限降不了级,刷不了固件。经常断网,看着就来气,有时间给它分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另一台联通版的加了两颗钽电容,这个手里没钽了加了一颗1000uf的固态在右侧外挂了 ...

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我早就已经换成日本化工PSG系列固态了  原本经常断流 信号强度也不高  换了后立马提升无线性能  原本的电容不是高频电解 安捷伦电桥100k频率下测试ESR高得离谱 等于无任何滤波效果

网友:
esr大了,纹波大,干扰大

楼主:
哈哈还行,一颗钽电容大概是330uf,实际那两颗钽电容是并联的,我用一颗1000的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