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关于cz800插电脑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如题,前几天整得这个号称可以保一辈子的cz800
客服说了,可以保,但外观不能磨损,所以背面贴了透明胶
说重点,直接插usb3.0会不识别,插2.0口没问题,如果插3.0口,需要先插入2/3让它被识别为2.0设备,然后拔出再快速插入才可以被识别为3.0U盘,以前以为是碰巧,后来发现每次都需要这个样,很烦,各位是否类似的烦恼呢?U盘用过40多种了,不吹不黑,这种情况真第一次碰到,驱动更新了,都一样,挺苦恼的

网友A:
换电脑试了没?有没有可能是usb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试了没?有没有可能是usb供电问题?

自己的3台电脑,其中一台是这样,也是我最常用的那一台,上外接电源了,没改观

网友B(2020-07-01):
你的写入速度多少啊,我的在3.0口写入才30多

网友:
感觉2.0的滑片触点,不容易坏,,,3.0的弹片触点容易出问题

网友C:
为什么不买cz880,那个速度更快,听说也是终身质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cz880,那个速度更快,听说也是终身质保的

忘了说了,是双入,800和880各一个,但只有这个800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是双入,800和880各一个,但只有这个800有问题

找售后吧,别纠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写入速度多少啊,我的在3.0口写入才30多

写入一直是30多的话,那是在2.0状态,自行检查驱动及接口是否正常(3.0设备插3.0口不一定就是接入到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入一直是30多的话,那是在2.0状态,自行检查驱动及接口是否正常(3.0设备插3.0口不一定就是接入到3.0了 ...

用工具查了,是工作在3.0模式下的,应该tlc的,或者qlc?为了保修不敢拆

网友:
楼主你把优盘插到电脑上然后稍微压一下优盘看电脑能识别不?

网友:
还是快点退货,cz88或cz80好像是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