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应用电路

楼主(2020-02-15):
简单的7805电路

网友:
电瓶最好用ldo,7805压差小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

网友A:
电瓶出来的电?怎么又变成9 v交流,又整流,又给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出来的电?怎么又变成9 v交流,又整流,又给7805??

可以防反接。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你给他说反接,不如说成“可以无极性输入”更浅显

网友:
用78系列压差大 发热也大 上LT1963吧

网友:
压差太大了或者减小输入或者散热片

网友:
串个二极管就防反接,何必用整流桥

网友:
压差太大,电流一大热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