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详解移动通信基站的秘密

楼主(2020-02-15):
话说手机现在已经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备了,但是,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
从来不会想到手机的服务从哪里来?究竟是谁在为手机提供支持?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一个蜂窝移动基站看看。
所谓基站,其实就是移动设备接入网络的一个接口,简单说来,就是有线-无线相互转换的一个地方
你的手机之所以能够正常使用,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可以上网,就是在你周围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或几个基站为你提供服务
它把来自骨干网的有线信号转换成无线信号和你的手机相互对话,然后手机作为人机接口输出你需要的信息。
简单来说,你家里用来无线上网的无线路由器也可以算一个基站
一直以来,总觉得基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第一,这东西仅仅属于专业领域,一般人接触不到。
第二,平时只关注手机好不好,没事谁关注基站如何呢?

这是一个小基站,观察运营商只有一家,设备不多,所以也好讲解
建设一个基站需要占地,建房,设备,供电,布线等等繁琐设施成本高昂
所以,通常都是几个运营商共用一个基站的基础设施,
或者有人专门搞好基建然后出租,叫做中国铁塔
从门口往里看看,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个机柜

进门,是这样的

放着一本落满灰尘的台账,2014年的,翻看了一下,一开始还有巡检记录,
记了不到一年后面就是白板了,然后弄了一手土

一个基站,不管或大或小,有3个设施必不可少
基础设施:房子、机柜、塔柱什么的-总不能把设备搁地上堆一堆啊,被人踩坏了怎么办
动力设施:这个不用讲了,没动力谁干活?
传输设设施:这是基站的精髓,说白了就是那些有线转无线的东西
这是基站的配电箱,三相电源接入,带有发电机接口
请注意最上面的空开,只能有一个接通
也就是说要么用市电,要么用发电机,不能两者兼用,防止事故

基站是无人值守的,为了知道基站的实时状态,每个基站都会有一套环境监控系统
市电的母线下面带有基站环境监控单元的电流传感器
基站的环境监控装置会采集基站的各项参数,汇总送给网管中心

作为一个野外的,高大的无线电台站,防雷措施必不可少
看,电源上专门有一个防雷箱
上面还有一个雷击计数器,似乎坏了,没有显示

打开,里面是3个避雷器,接在三相电源上

引入三相380V电源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一般通信设备都是需要48V直流电源
因此,专门有一个48V直流电源柜用来提供-48V电源

电源柜分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接触器,保险丝等输出配电单元
下半部分是交-直转换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大功率开关电源,模块化的,根据需要装入不同的整流模块即可获得不同的输出功率
装了3个模块,但是只有2个模块工作,每个模块输出48V 50A,
看这柜子可以安装12个模块,也就是这个直流电源柜有最大48V 600A的输出能力

显示屏显示当前供电参数
输出电压53.5V 电流61A 按这么算大概3KW左右功率
为什么输出是53.5V而不是48V,因为还需要为蓄电池充电,
基站的蓄电池是接在直流母线上的,处于浮充电状态

直流电源柜后背板,输出母线排
从这里引出电源线去往各个设备

基站里的设备很多,不可能每个设备都去电源柜接线
因此,从电源柜出来的-48V电源会进入蓄电池柜,然后进入这个叫做DCDU的设备
然后分出来很多路电源去各个设备
什么叫做DCDU?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插线板

蓄电池,基站一般都在野外,遇到个停电什么的是家常便饭
因此,为了停电时还能保证传输设备正常工作,基站都会配备一定容量不等的蓄电池
过去基站一般都用24个一组的48V铅酸蓄电池
这种电池虽然成本低,但是寿命短,体积笨重
因此,现在都改用锂电池了,锂电池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安装在19寸标准机柜中
蓄电池,48V 100Ah磷酸铁锂蓄电池

这个基站有3个48V 100Ah蓄电池,如果蓄电池供电,大概可以维持4小时
蓄电池就并联在直流母线上,直流电源柜为传输设备供电的同时也为蓄电池充电
话说这个基站估计是为了维护方便,把部分传输设备安装在靠门的蓄电池柜里了

即便是直流线路,也要做好防雷
蓄电池柜后面还有一个直流防雷柜

基站是无人值守的
因此,会有一套系统专门采集基站的环境参数,这样,维护人员在家里就可以通过网络随时
查看基站的环境参数,包括温度、湿度,供电电压,电流,火灾报警,水浸报警等等
中兴的环境监控单元

下面通向各个传感器的线路

温/湿度传感器

电源采集器,水浸传感器

说完了基站的动力设备,下面看看这个基站的传输设备
所谓传输设备,首先,一边同运营商的骨干网络相连,这可以通过有线(光纤)/无线(微波)传输,
还有就是有线-无线转换用设备,通常由BBU、RRU、天线等构成,用来和移动设备交互

这是这个基站的有线接口,一个光纤配线盒,可以理解是靠运营商一侧,分两组,一组来自上一个基站
一组去往下一个基站

在某些布线不便的地方,基站和基站间为了满足大容量通信,还可以采用微波传输方式
像这种位于空旷环境的基站,使用微波传输无需布线,施工简单(架一对天线就可以了),维护方便成本低
但是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利就有弊。微波传输是点对点的,中间不能有障碍物干扰
因此,对于高楼密布的城市中基站,微波传输可能就不是一个好选择了
这是基站的微波天线

DF-OVP,传输线的保护装置
里面装有4个传输过压保护模块OVP-TRM2

通向边上的DDF配线架

然后,这是负责微波传输的一个设备

这还有一堆,,射频线缆出出入入
没用通电,没有标签,似乎很久不用了

从光纤配线架来的光纤进入传输机柜的这个设备
阿尔卡特朗讯的7705汇聚路由器

光纤配线架

这个大概是交换机

BBU,这是无线传输的重要设备,中文名基带处理单元
个人理解应该是无线控制器,这个东西不负责把有线变成无线,但是它负责管理有线变无线的RRU
并且把运营商端送来的数据处理后送个RRU发射出去,也负责处理RRU收到的数据传回运营商侧
这个基站一共就3个BBU,二个负责4G,一个负责5G,看来2G 3G真是没落了啊

安装在DCDU下面的就是负责4G的BBU,华为的产品

另一个负责4G的BBU,在蓄电池底下

这是负责5G的BBU,也是华为的产品
非常新,应该刚装上没多久,上面都没有土
可以看出,BBU是插槽式构造,上面有很多空插槽,其中,作为一个BBU,有两个单板是必不可少的
UMPT主控传输单板(下层右侧插一对光纤的)
LBBPd/UBBP基带板(第二层左侧插3对光纤的)
最右侧插红蓝线的UPEUc电源模块为BBU提供电源,这里电源就来自DCDU
最左侧竖着插的FANc风扇单元用来散热
其中,一个BBU只能有一个UMPT板用来和上位机通信(老大只能有一个)
但是基带板可以插很多块,基带板上每一对光纤,通向一个RRU(射频拉远单元)
这个BBU上只有一个基带板,上面就插了3对光纤,说明这个BBU下辖3个RRU,都在铁塔顶上
一个BBU可以带多个RRU,这就是基站的核心架构
这么说,找一个BBU,拖一个RRU,拿个竹竿架起天线,通上电接上网,一个基站就搭好了

BBU完了该说它的好搭档RRU了
RRU叫做射频拉远单元,说白了就是有线无线转换用的设备,类似AP(BBU就是AC)
RRU可以有好几个,统归一个BBU管理
一般都是按小区划分的,一般一个RRU是一个
从BBU过来的信号通过光纤传到RRU,RRU把有线信号变成无线信号通过馈线传到天线发射出去
同理,手机发射的无线信号通过天线进入RRU转成有线信号,送到BBU,再经有线线路传入运营商网络

RRU长相各异,安装位置各异,有装基站机房的,也有装塔上的,还有装机房外墙上的
这个机房里有2个RRU,看落土比较古老,应该是4G网络的

为什么BBU和RRU要分开呢
因为BBU输出输入的是光信号,RRU输入输出的是射频信号
RRU距离天线越进,馈线系统损耗越小,而从基站机房到塔顶几十米的距离
光纤传输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光纤和电源电缆体积、成本要比馈线低多了

光纤进了RRU,出来的可就是射频信号了,因此需要用射频线传输
一般基站为了减少损耗,都用安德鲁馈管,比较粗壮

这些馈管向上经过天花板上的母线槽通向室外

自然,避雷器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馈线就出室去往铁塔上的天线了
因为这个基站大部分RRU都和天线一起安装在塔顶,因此,出去的还有电源线和光纤
有部分馈线被切断报废了,猜测可能是淘汰的3G网络吧

出门抬头,一座铁塔,塔顶还有RRU和天线组
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射/接收,和手机等移动设备构成移动通信网络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好文....

话说门没锁么,现在好像都有监控报警啊?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楼主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亲 其实内部有些东西是不能发出来的  我们都是签过保密协议的   会被运营抓小辫子的   移动的现在 电池都改1.2v  100安培的   40个

网友:
这玩意很多都是远程电子门禁,施工队进场前需要联系专门负责开门的给远程开门。

网友:
这东西现在几乎都是远程监控了。防侵入,玻璃破碎,防水浸,空调,电力,门禁基本上能想到的都做了。所以楼主说一年后连巡检都没有了,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根本不需要现场去了,估计现在视频都有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介绍很详细

网友:
没想到基站的工程质量垃圾到这样了!看来第三方维保不靠谱。

网友A:
提醒一个法律须知:

商业小区一切设施归属业主,物业无权私自将公共空间出租给通信公司建设基站。需公示,征得业主委员会同意、公开账目。 租金抵扣物业费,而不是进入物业公司营收。

网友B:
整流模块貌似坏了一个,那么多设备就两个模块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个法律须知:

商业小区一切设施归属业主,物业无权私自将公共空间出租给通信公司建设基站。需公示,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电梯门前的广告牌,电梯里的小广告哪个不给物业钱,哪个会给业主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模块貌似坏了一个,那么多设备就两个模块拖着。

那个应该是冗余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讲解详细,对此有进一步了解

网友(2020-03-20):
真的是很全面

网友:
跟着他们运维的去逛荡过,到门口打电话通知开门。。

网友:
好文,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奇怪的知识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