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节能灯到目前为止省电不省钱

楼主(2020-02-15):
话说几乎每个人都遇到LED和节能灯经常损坏,寿命和90年代之前的传统灯泡对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LED灯寿命长点。不管是LED还是节能灯,要么灯珠和灯管坏了,要么电路板零件烧了,尤其是芯片,很少遇到两样同时坏的。

看,这是两年积累下来的坏LED吸顶灯。可以组成奥运五环啦。

这节能灯坏的更加多,10年下来坏掉的差不多有一水桶。

以上的都是电路板坏的,这些坏掉的灯比电费还贵,虽然省电,但不省钱。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不稳。。。。。。超过220V了,不然咋坏这么多,我的LED灯可以用四五年呢

网友:
我小学六年级垃圾桶里捡了个led灯(长的那种,t6还是t8)里面线虚焊,做工也就一般般,但是补焊以后用到现在。。。
每天都开的,书房的灯,基本上白天都开
现在高一
四年了
都不给我换的理由

网友B:
正常使用的LED灯很难坏,除非是一两块一个那种

网友:
其实也省钱,前两年优惠购的美的3w,我买了几十个,到现在只用坏了3个,省钱!

网友C:
LED买松下的也不会这么糟糕把

网友:
我一支节能灯能用5年以上而且是常用的,节能灯最怕频繁开关,我都是一开就亮到睡觉才关,频繁开关的灯用芯片恒流的led灯或白炽灯

网友:
您是那上面用的节能灯坏的这么多 是频繁启动么 还是装在路灯里面有雨水灰尘侵入 还是经常开关。 质量好的节能灯不应该这么容易坏的呀

网友D:
我认为还是没买到好的,现在广告太厉害,搞得都不知道谁的真好。
我在8年前与同事一起在网上购买的一款3W的LED灯(多购有优惠),当时启用了两只,到现在都还好好的,没问题。对比现在的一些灯,我觉得还是因为利润的问题,做工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因为电压不稳。。。。。。超过220V了,不然咋坏这么多,我的LED灯可以用四五年呢 ...

电压也不排除,但我感觉应该是散热问题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的LED灯很难坏,除非是一两块一个那种

最后一张照片的驱动做工还行,当初买也不便宜,还不是一样很快就坏了

网友:
除了原装松下,飞利浦,改造灯板要刻意买大一点功率的,以放得下为准,到手都直接换取样电阻,电流变为原实际测试的1/3:lol:,目前全部无损唉,也愁---咋就不坏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买松下的也不会这么糟糕把

松下的质量不错,价格嘛贵的离谱,坏了就坑爹啦

网友:
要便宜实惠直接上T8荧光灯管,性价比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还是没买到好的,现在广告太厉害,搞得都不知道谁的真好。
我在8年前与同事一起在网上购买的一款3W的 ...

对,我家里也有两个这种大面积散热片的,用了很多年,依然还在用

网友:
我貌似看到的全是几块钱包邮的货,没啥意义。松下飞利浦在用,寿命未知,一个都还没坏过

网友:
用电环境差,就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还是没买到好的,现在广告太厉害,搞得都不知道谁的真好。
我在8年前与同事一起在网上购买的一款3W的 ...

几年以前我自己做的十多只全部是这种 感觉led主要就是注意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还是没买到好的,现在广告太厉害,搞得都不知道谁的真好。
我在8年前与同事一起在网上购买的一款3W的 ...

我几年前自己做的外形和这个一样 但是灯珠我用的是那种每颗1w的4金线灯珠 到现在为止 一个没坏

网友:
led相当省钱,一块多钱的名牌灯用了2年多还没坏,3块多钱的18瓦灯也用了2年多也没坏,比其他任何灯都省钱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