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QCY-T5无线蓝牙耳机的充电盒

楼主(2020-02-15):
双11下单了QCY-T5无线蓝牙耳机,用于听书。
这款耳机管宣的主要优点:
主从切换双主机
降低延迟的游戏模式
防误触的触控操作
拿起耳机自动连接
安卓苹果手机通用

买回当天就像拆了看看,耳机实在没把握无损拆开。充电盒试了一下很紧就作罢,这回特殊时期手太痒了。再次冲击一下充电盒

充电盒底部标识

左侧耳机,耳机柄转个180°才能放入。用得不太顺手

上次用塑料薄片没能拆开,这回找了薄薄的油灰刀

钢片给力,撬开卡扣了。

先撬开开盖处

再2侧,最后轴承出卡扣

看一下各处卡扣的位置

方便以后换电池

拆下电池接线

电池的固定双面胶处加点酒精

再加热一下容易无损取下,锂电602530。容量380mAh

电路板正面就一个 Micro-USB母座

用四个塑料柱固定

用烙铁靠近软化后取出

焊盘挺复杂的,但没装满元件

没细查,应该是一路锂电充电控制,一路升压5V

空着的焊盘

耳机充电触点间安置起吸附的左右的磁钢,标注有磁极

复原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说到说到。这玩意怕丢。

网友:
空着的焊盘是给无线充电预留的,电池接口附近的ac1,ac2标识是接线圈的

网友:
这样充电啊啊

网友B:
竟然无损拆开了,好手艺

网友:
壳子精度高,就不好拆

网友:
mini版 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无损拆开了,好手艺

拆废了的事,咱不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说到说到。这玩意怕丢。

我怕电池漏液在耳朵上更麻烦,以前诺基亚上短线耳机没电池安全些。

网友D:
做工看着简单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看着简单了些

同意,是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怕电池漏液在耳朵上更麻烦,以前诺基亚上短线耳机没电池安全些。

小电流的锂电还没见多少漏液的

网友:
我有个QCY的Q8,拆了原装三星的电池换上去,超持久。

网友:
改一个type-C的插口容易吗

网友(2021-02-13):
可以用来玩吃鸡吗?

网友E:
可以尝试升级一下电池 手里有两套了 耳机确实不好拆 貌似用了超声波焊接 用热风机吹了很久才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尝试升级一下电池 手里有两套了 耳机确实不好拆 貌似用了超声波焊接 用热风机吹了很久才拆开 ...

还能用很长时间,不提前换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现在耳机电池最多只能充到70%,等电池不行了再拆开换

网友(2021-06-21):
这种小电路板如何学习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