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改造明伟开关电源 S-350-27 S-100-24 百分百成功

楼主(2020-02-15):
继续改造明伟开关电源 S-350-27  S-100-24 百分百成功, ,昨天去小姨子家玩,顺便把她 /家里的电器修了一遍,从上修到下,直到晚上九点,走的时候又找出两台开关电源给我 ,手头上正确可调开关电源,这不回来就改造,电压0-50v电流0-7.5a,一般维修够用了 。

需要大图的请下载附件压缩包:

网友A:
电源的图可以没有,小姨子的图不能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图可以没有,小姨子的图不能没有啊

回头补上

网友:
别忘了把你改好的 晒出来

网友:
快点上小姨子,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压缩文件有错误,无法打开,麻烦修改一下。

楼主:
压缩文件没有问题啊,我明天重新上传

网友:
大家都很关心小姨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文件没有问题啊,我明天重新上传

我下载的文件解压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文件没有问题啊,我明天重新上传

文件损坏,解压有问题。

楼主:
犹豫电源内部太紧凑,没办法再装进副电源跟电位器,只能用手上现有的双86型开关底座改装了….先到这里吧,好多东西没收到,快递都没走,等都到了再补图

楼主:
楼上的有人说文件解压有问题 我重新上传 欢迎大家多多折腾  多多支持

版主备注:经过测试,可能是楼主使用的2345好压软件问题,使用好压可以打开,我们已经在主楼重新上传了WinRAR的压缩包,同时也将图片重新上传。在此也建议大家使用WinRAR、WinZIP、7z等主流压缩软件。(2020060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877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有人说文件解压有问题 我重新上传 欢迎大家多多折腾  多多支持

文件损坏,我又一次中招了?麻烦你能不能重新打包压缩,检查一下文件的正确性后再上传呢?两次70分没有了!

网友:
或者分享下你用的解压缩软件?我是用的WINRAR新版,解压文件损坏。

网友B:
搞起耍的所,2次都不能解压

网友:
扣了我70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起耍的所,2次都不能解压

用的2345解压软件

网友:
从上修到下怎么理解?

网友C:
楼主你最好用WINZIP压缩吧,2345解压很流氓很多人都排斥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最好用WINZIP压缩吧,2345解压很流氓很多人都排斥的软件。

我也不会使用什么2345这类流氓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