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智商税产品 AirTamer A310

楼主(2020-02-15):
朋友送了个所谓健康产品,一直没用放那里吃灰,闲了翻出来,拆了!
当时好像是2000多的东西

网友:
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A:
还是有一点电击的效果的
负离子模块里面输出有限流电阻,拆掉感觉更好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是科学健康的东西不是骗人,可以百度,但这东西也就值20块钱的市场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一点电击的效果的
负离子模块里面输出有限流电阻,拆掉感觉更好 ...

负离子模块不电人,我用手摸过,没事,靠近的时候有凉风。但是负离子确实能改善空气污染,比如PM10 PM2.5粉尘

网友:
臭氧发生器

网友:
2000多的确交了智商税,顶多100块的东西

网友:
放电极是碳纤维的,这个好的多,用铁尖放电的有臭氧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离子模块不电人,我用手摸过,没事,靠近的时候有凉风。但是负离子确实能改善空气污染,比如PM10 PM2.5 ...

输入线和输出线都拿手上的话就可以电人了
我之前把一个负离子模块拆了限流电阻,可以产生电弧,被电到有点痛的
输出是接了好几个几万欧的限流电阻的

网友:
好像能产生O3气体给口罩等消毒。楼下的负离子发模块不错,加一个无锁按钮开关和外壳电池等,可以做一个充电式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不是骗人的,有科学道理。但产生负离子的同时会产生臭氧。

网友:
据说把这东西开开挂脖子上能治晕车。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5元,控制板10元,电池15元,外壳和其它配件5元
智商鉴定费196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不是骗人的,有科学道理。但产生负离子的同时会产生臭氧。 ...

是的。我原来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放在车上的,会有臭氧产生。负离子倒没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