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diy或代替这种电池架的办法吗

楼主(2020-02-15):
就是这种3节7号电池的电池架 有什么代替方法

网友:
为什么要代替。我刚刚搞好一个这样的点筒。用一只18750电池冲好后gang好

网友A:
为什么要代替呢?用一只18750电池冲好放进去刚好。我一直在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代替呢?用一只18750电池冲好放进去刚好。我一直在这样用

有些短筒的塞不进去的,18450可以

网友B:
有啊,买个加长节(框里标出来的部分),换上18650,妥了

网友:
是的。是的一些比较短。找找18450也好找,本本一些电池就是。

网友:
很多年前买过26500锂电池,也用在这种电筒上,很适合

网友:
14500一节也可以

网友:
这筒子十几年前的产物了,交易论坛里免费送的都比这个好,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这种山寨LED手电就不要用了,劳神。建议几十块钱买个好点的,省心更耐用。

网友:
找个PVC管自己改

网友:
5元一个的充电手电都比这个号

网友:
淘宝上就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啊,买个加长节(框里标出来的部分),换上18650,妥了

如果手电没限流电阻,很容易烧灯珠。可以直接用内阻大的拆机4500锂电池,废报纸做个转接筒,扩大电池外径填满避免晃动,配合楼主的多头手电应该没事。

网友:
14500外面包一层海绵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电没限流电阻,很容易烧灯珠。可以直接用内阻大的拆机4500锂电池,废报纸做个转接筒,扩大电池外径 ...

怎么可能烧灯珠?你平时3节7号电池  1.5X3=4.5V, 一节18650最高4.2V,草帽灯没那么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