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麦博FC360 音响功放简单拆解 求指教ZD1元件参数

楼主(2020-02-15):
麦博FC360 1代 音响功放简单拆解 求指教ZD1元件参数
看起来和ZD2类似,不知道稳压管具体参数, 请坛友指点一下
就像最近坛友也提到的,主板固定胶吸水 引脚氧化了。然后一碰就崩了。

图像没有翻转 见谅

网友A:
我有一台麦博360 2 代的,也是好多好多年了,变压器输出整流的那两个大电容容值不够,我加了几个大电容上去,低音更带劲了!(大音量时供电不足的表现是指示灯会闪烁,低音发软,加大电容以后指示灯亮度就稳定了)。坏掉的那个可能是5V或者12V或者24V的稳压二极管,你需要看它连接的后级电容的耐压值来确定。(手机居然也是同款)

网友B:
这个电脑音箱我有,05年买的,现在还在听,音质不错。ZD1、ZD2都是12V的稳压管,供4558工作的。

网友C:
你把ZD1和ZD2换成一样的就行,比如说15V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给4558供电的稳压管

网友D:
没错,两只都是12V稳压管~

网友:
散热器真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麦博360 2 代的,也是好多好多年了,变压器输出整流的那两个大电容容值不够,我加了几个大电容上去 ...

感谢回复,确实在靠近最大音量的时候,声音发蒙。看来我也要试试改几个大电容。
小米手机买的时候3999 一年之后1999, 哎 腰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音箱我有,05年买的,现在还在听,音质不错。ZD1、ZD2都是12V的稳压管,供4558工作的。 ...

差不多,我这个应该也是那段时间附近买的。
网上还多磨机的,也有人说换了更好的功放 运放电容之后,效果居然还不如原来的,奇怪了
不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ZD1和ZD2换成一样的就行,比如说15V的稳压二极管,应该是给4558供电的稳压管 ...

谢谢 昨天我量电压 在一颗坏掉的情况下,ZD2 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两只都是12V稳压管~

感谢狙神 我去其他板子上拆一个焊上去

网友:
同款音箱,也摩过机,这音箱素质不错,尤其是低音炮

网友:
玩音响玩多了 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故障 什么原因好修分分钟搞定 那两个估计是给4558供电的 一般都是12到14458需要正负12伏左右 而且电压必须对称

网友E:
我的音响系统和用蓝牙耳机改的蓝牙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音响系统和用蓝牙耳机改的蓝牙适配器

你这个玩的好hifi啊 比那种声吧强多了

楼主:
刚才又拆了一下 稳压二极管的丝印已经掉了 ,找了一圈 旧板子拆了一下 没有找到12v的,等快递全面恢复吧

网友F(2021-11-21):
引用 网友E:
我的音响系统和用蓝牙耳机改的蓝牙适配器

这个只能单身的才能玩吧

网友(2022-02-09):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能单身的才能玩吧

哈哈哈我是开修理店的很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音响系统和用蓝牙耳机改的蓝牙适配器

居然还在用CRT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