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制拆卸公牛插线板专用工具

楼主(2020-02-15):
我们在修东西的时候,首先是得拆开。可是螺丝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有十字,一字,六方,梅花,Y型,等等。数不胜数,买了N多工具可是还不全。这不,修个公牛的插线板还是拆不开。仔细观察一下,它的螺丝像个十字的起子头,用个十字螺丝,正好能拆下来。而且非常好用。只需要将螺丝的外圆磨小一点,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A:
这是子弹头接线板   不是公牛是H螺丝

网友:
0疼的螺丝,一个比一个气人,

网友:
确实要磨掉外圆那圈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方法很好

网友:
以前我也是这么搞的,后来在淘宝买了一个反十字螺丝刀。

网友:
装异形螺丝的该上断头台。
如果不让拆你怎么不用铆钉啊

网友:
生活在于观察与思考啊。

网友:
厂家这样做真没啥意义,估计成本也会高一些吧?怕别的品牌窥探核心机密?直接爆开不就行了。怕维修再用?在手巧的人面前都是小白菜啊不是?

网友:
特别喜欢这种螺丝 ,很多优质插排,就这样不要了,咱可以拿来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子弹头接线板   不是公牛是H螺丝

这个是子弹头接线板,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