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一台开机无显太阳雕DY-F1电子称

楼主(2020-02-15):
这电子称开机无显,应该是电池没电了。马上拆机看看

后面有五颗螺丝

里面就这样

电池液流得到处都是

测量了一下电压,只有1.78V,电池没救了。

新电池安排上,新电池用锂电池代替铅酸电池

直接用帽子压,懒得焊了

满血复活

新电池得充充电

网友A:
记得加保护板。。。

网友:
这个是锂电池?
不会是假的吧锂电池一般不会用这种壳呢
而且原来应该是6v铅酸,换3.7v锂电池?
锂电池需要专门充电电路的,用原来的充小心爆炸起火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刷新率每秒5次,而且有指示槽模拟。我也有个类似的,只不过电压刷新率只有每秒1次,测量低于28V弱电用电压表头。楼主的电子秤可以试试换两节铁锂串联,要加好铁锂两串均衡保护板。

网友:
铅酸电池用不住,换锂电池供电,估计原来的充电电路要改动一下。

网友:
这类产品,额。不多说。、

网友:
搞几节镍氢电池在里头也比铅酸电池好

网友B:
这个电池安装方法就不对铅酸电池不可以这样放 怎么放它不流出来 硫酸  他往哪跑 不知道哪个蠢猪设计的

网友C:
看到新换的电池上面写了“环保”,我觉得楼主这个应该是某宝上专门卖的号称可以直接替代铅酸的产品,信某宝,真要小心啊!拆开看看,该加保护板的就加,该放充电板的就放,东西坏了事小,炸了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加保护板。。。

电池内含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安装方法就不对铅酸电池不可以这样放 怎么放它不流出来 硫酸  他往哪跑 不知道哪个蠢猪设计的  ...

设计这个的也是个人才,称立好时电池横放。不流液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新换的电池上面写了“环保”,我觉得楼主这个应该是某宝上专门卖的号称可以直接替代铅酸的产品,信某宝 ...

确实是某宝的弄的替代锂电池。有空重新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