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各路大神这两种颗粒可以用什么主控?

楼主(2020-02-15):
这两种颗粒放着封存已久……一直没找到用什么主控……

网友A:
0t23可以58xt,58h,3281。
1uhl估计56k能支持,或者转成152上326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t23可以58xt,58h,3281。
1uhl估计56k能支持,或者转成152上3268试试

谢谢!我去买个转接贴试试!

网友B:
0T23可以用2258XT开,固件满天飞,选2258XT BiCS3的就可以开了

不建议用3281、3280开,我发觉这两个目前流出的固件的,对东芝3D TLC支持不好

网友:
2258XT啊 TLC 万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0T23可以用2258XT开,固件满天飞,选2258XT BiCS3的就可以开了

不建议用3281、3280开,我发觉这两个目前流 ...

用2258XT也要买转接贴……BGA272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0t23可以58xt,58h,3281。
1uhl估计56k能支持,或者转成152上3268试试

1uhl我昨天用转接贴上了2256K!不能识别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