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WIFI速度慢总算找到原因了,漫步者B7音箱是罪魁祸首

楼主(2020-02-15):
沙发上用的笔记本,一直连的WIFI 5G信号,下了个电影传到路由器上,速度只有2~4M,正巧小孩关了电视(电视、音箱、机顶盒一个排插一起关),传输速度一下就跑到40M,操,电视机这大辐射?盯着网卡传输曲线一个个拔插头,总算让我找到了,漫步者的音箱EDIFIER B7,差点让电视背了锅。

做工好像不怎么样

我想应该可以把里面的蓝牙模块给断开,拉跟线到低音单元应该是可行的,只是不懂电路,这次连电路板都取不下来。

网友A:
蓝牙2.4g会干扰5g吗

网友:
我觉得你的路由器可以上墙,距离两米试试

网友:
蓝牙和5.8不在一个频段,我手机连音箱蓝牙时候我都换到5。8

网友:
不是蓝牙吧,这种回音壁是不是也带2.4G跟5G无线?会不会是这个干扰,我用的乐视回音壁就有2.4跟5G,不过没有干扰

网友:
以前把K2P放在漫步者2.1的低音音箱上,安静的时候总听到有啸叫声,后来把两个家伙分开就好了,所以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B:
直接把路由放远点不就好了

网友:
我试过手机导航时,如果后面用磁吸放车上,则gps信号收星变少。我改为底坐方法后,收星数明显变多。

网友:
好长的音箱哈哈

网友:
路由器换个地方,音箱带有线接头的可以考虑走有线

网友:
会不会是音箱的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呀?可以搭一个工频变压器的模拟电源试一下,也可以把开关电源移出音箱,放远一点儿!

网友:
铝箔,香烟盒子里的,在无线和蓝牙天线之间隔断一下,再试试。

网友:
蓝牙只会干扰2.4GHz频段的,不会干扰5.8GHz。。。

网友:
蓝牙就是干扰源。
蓝牙虽然是2.4G的确不干扰5G信号但因为wifi的天线却能接收2.4G信号只要2.4G信号辐射大的话就对天线造成干扰。

网友:
别用国产路由器,问题终结。

网友C:
楼主是医生?一手字有点像!

网友:
蓝牙是2.4G,即便是共用天线也和5G不搭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2.4g会干扰5g吗

原因我不知道,反正音箱一开速度立马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路由放远点不就好了

线太多,难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医生?一手字有点像!

字都能看出职业,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