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方回南天,衣服不干,干衣机太慢了。装个暴力风扇!

楼主(2020-02-16):
干衣机小风太慢了。。。

干衣机

主机

底部

标签

有两个三角螺丝

懒得找三角直接一字暴力开启

主体

电源芯片

拆风扇

ptc。某人说ptc自动恒温,无论大风小风出来的温度都是恒定的。。。我也没去查资料,不知道。

风扇

每次关机之后,余温排不出去,把风扇的标签都烤得缩成一团了

电源,非隔离。。。

正面

找出风扇。

华为的

台达风扇,这也不完全是暴力风扇,中等暴力

拆下来一个,上面还有红色的做了动平衡。。。不知道厂家这些东西是人做上去的还是机器做的?

装上

插头改一下,这是4线带测速和pwm的

外挂12v测试

1a多电流

看着那么瘦弱的电源,我觉得不行。空载11.96

带850ma就惨不忍睹。。。。

找出一个电源,这个足2a。实际1a够了,因为这个风扇它是有程序的,它不是瞬间启动,接电之后会延迟一秒钟,然后慢慢启动的。所以不存在启动瞬间大电流

把原来的电源隔断

嫁接上去
实测1kw多。。。。明天试试吧

网友:
不如开空调了,

网友:
我的干衣机,一般说90分钟。未具体测试过。

网友:
我就说这个弱鸡电源撑不住暴力风扇,果然换掉了

网友:
这噪音也不小吧

网友:
没测试一下效果,跟原来的快多少

网友:
这噪音也不小吧。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大广西半天已经20》》5度爽歪歪

网友A:
换了暴力风扇-电源电流应加大点。前几天也换了差不多的电源板,原装的IC烧了没配件,换板0K。

网友:
顺便手绕风扇无刷电机线圈绕组,双股线圈绕制,线圈数为原有一半。转子改成钕铁硼磁钢,要8块磁钢4个磁极配置,每组两块间距近的磁钢排斥,强行胶粘一起效果最好,有些可以改到每分钟万转风扇。如果是两相三抽头无刷定子不值得改,先凑合用。

网友:
一千多瓦,都能升天啦。

网友:
干衣机不是有风扇么,难道你买的那款没有

网友:
不错,好办法啊

网友B:
要用抽湿机,2小时就1升水效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暴力风扇-电源电流应加大点。前几天也换了差不多的电源板,原装的IC烧了没配件,换板0K。 ...

你这个好歹还是隔离电源

网友:
改成关机后风扇持续运行至拔电源呗

网友:
这样噪音会不会很大?

网友:
我的原来的风扇坏了,换一个改成关机后风扇持续运行至拔电源

网友:
这么性急·啊····慢慢干不成么···改了··嗓音·也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抽湿机,2小时就1升水效率高多了

换热泵干衣机,不到两个小时全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