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5357 用什么固件比较好,刚修好一台砖机,想试试.带万能中继的.

楼主(2020-02-16):
bcm5357 用什么固件比较好,刚修好一台砖机,想试试.带万能中继的.

网友:
用腾达的把

网友:
腾达的NH326,配置BCM5357CO+1M+8M,万能中继WISP设置非常简单,支持中继中文SSID和特殊符号的密码。腾达的F3好像也是类似的配置,功能一样,还可以定时开关WIFI,定时重启路由。

网友:
腾达不用怀疑

网友A:
最佳固件必须是tomato,相当好用,功能齐备

网友:
要求不高就是腾达,界面简单

网友:
再练练焊工好不?

网友B:
为何不接出来一个闪存座,拆卸方便,避免反复拆卸焊盘脱落。

我那台被我刷235W了,在单位用呢,整体硬件太弱,没啥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接出来一个闪存座,拆卸方便,避免反复拆卸焊盘脱落。

我那台被我刷235W了,在单位用呢,整体硬件太 ...

手里没有闪存座。也不知道如何购买到

网友:
刷EX300效果杠杠的

网友(2021-05-18):
固件在哪下载?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A:
最佳固件必须是tomato,相当好用,功能齐备

哪里有固件下载

网友(2024-04-16):
有没有固件下载地址,

网友:
腾达可以中继,tomato可玩性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