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手求助帖 一批索尼拆机18650 C6电芯问题

楼主(2020-02-16):
本人因为爱好喜欢鼓捣一些电子产品,但是对电路却一窍不通,希望能在这里和大家多学习学习。
最近入手了一批索尼拆机的18650  C6电芯,想用在一些设备上,想请教一下,在两串时怎么能够不改变电池放电电流的情况下实现调节电压,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因为我看了某宝的调压模块都是限制输出电流的。我就想调电压,两串一般是8V左右嘛,就是想从4V到8V这样可以调节,但是电池还是可以以最大电流放电。
这种有没有可能呢,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样最简单呢,太复杂我估计搞不来。

网友:
根据“太复杂我估计搞不来”,由此只能回复不行(唯一简单的方法用大功率二极管,一个二极管压降大概0.7左右,但此方法的效率太低,发热也高,8v电池降到4v的话,按10a放电算,总功率8v*10a=80w,在降压电路上的损耗就4v*10=40w了)

网友:
dc-dc淘宝有卖

网友A:
淘宝上价格到位的dc可调模块都能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我买的是这种,带数码管电压指示,而且很便宜,论坛很多人都买了。

网友:
如果只是4V左右的,建议拆开重新接一下线变成单个电池,如果7V8V的,直接用两串的大部分设备应该能用,当然是否能行还要看您的设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价格到位的dc可调模块都能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我买的是这种,带数码管电压指示,而且很便宜,论坛 ...

楼主想要的是只调压,电池还能最大电流放电,而这类模块做不到拉满动力电池,他的这个要求(还要求简单的)我是想不到什么能符合的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明不白,说一下你的负载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要的是只调压,电池还能最大电流放电,而这类模块做不到拉满动力电池,他的这个要求(还要求简单的 ...

这就很难了,35A放电,没啥模块能支持了。。。。。。。。

网友:
大电流对电压不敏感,额定6v两串用也没事,5v用一节就行,不用调压

网友:
35A放电的模块有,只是估计楼主接受不了价格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价格到位的dc可调模块都能实现楼主想要的功能。
我买的是这种,带数码管电压指示,而且很便宜,论坛 ...

这个能7伏变4伏30安电流?你太天真了

网友:
你先了解负载需要多少电流,调压电路大于负载电流即可,你想拉满动力电池输出调压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成本太高,一些大厂设备,商品都不会这样去做,他们只会用负载去适应电压,电机就用电调调速

网友:
大电流就会高放热啊,楼主是想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