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问dell1458笔记本如何不接显示屏开机

楼主(2020-02-16):
老dell1458笔记本屏坏了,手里有显示器只想用来做台式机用了。但是取下主板上接显示屏的数据线后开机就会报警不能进入。请问下这个如何跳过开机对显示屏的自检呢,是BIOS在哪个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A:
这个不用拆吧?直接走笔记本外屏输出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把屏的边板拆下来接上就行了,或者动手能力强的跑下电路找到屏上的一个存储芯片焊到主板上

有些机器的BIOS可能不能通过外接显示器显示,BIOS要屏蔽也够呛行的,品牌机的BIOS能操作的地方很少,就算支持也不一定会开放这个设置的接口。

网友B:
有一台联想e420,不显示,风扇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联想e420,不显示,风扇转。

首先考虑内存条问题,拔下来擦一擦或者换个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拆吧?直接走笔记本外屏输出就应该没问题。

有些电脑检测不到屏幕会报错过不了开机自检,那时候很多BIOS也没hdmi和vga的驱动(导致插外接显示器也识别不到)

网友:
垃圾BIOS,打电话找厂家骂爆它,我头一次见不接原装屏报警的。只知道键盘很重要,没想到不解屏幕也报警。

网友:
要在BIOS里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