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冀网关友华pt101e获取超级密码的方法

楼主(2020-02-16):
宅家里,闲来无事,研究一下电信年前送的天冀网关3.0,友华pt101e光猫路由,机器背面提供的账户密码进入后设置界面很简单,看不到什么

用户设置界面

用户设置界面

手里有个闲置的移动硬盘,想开启路由上的ftp服务器,搞个共享网盘,(上图最右下角那个功能,仅有个选项,不能用也无法设置),为了能够打开此功能,需要获取超级管理员的超级密码,进入超级设置界面。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友华pt101e的破解案例,参照有友华其他型号的机器,用telnet命令无法联系192.168.1.1,默认的23号端口失败,行不通,参照其他方法也行不通,上官网查了,友华pt101e似乎是最新型号,相关资料比路由设置界面还要简单,没用。

只能自己研究了,参照友华其他型号的机器,一般是在端口目录保存设置文件,技术框架应该是不变的,用telnet命令无法联系192.168.1.1的23号端口,似乎说明23号端口未使用,那一定是在其他端口,偶然发现8080端口也有一个机器背面提供的账户密码能进入设置界面
这个界面内容要详细一些,那就是说,8080端口应保存有设置文件,机器背面提供的账户密码能进入端口,果然下载到设置文件backupsettings.conf,用记事本打开,搜索telecomadmin找到超级密码。用户名telecomadmin,密码telecomadmin+8位数字,
这就是超级界面,在这里,你有最高权限,可以改变你想调整的任何设置。

但遗憾的是
路由上的ftp服务器仍无选项,连坑都没有,死心了。

网友A:
拿u盘插光猫上,试试在设置页面看看那个存储的图标是否有设备。
我见过几个光猫,插上u盘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u盘插光猫上,试试在设置页面看看那个存储的图标是否有设备。
我见过几个光猫,插上u盘就能识别。 ...

能识别,能看到U盘插上,知道里面有内容,但看不到有什么文件,不能读写,

楼主:
不行,只能看到有插上u盘,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网友:
牛掰,这都能搞到炒鸡密码

网友B:
我家光猫似乎用的是SMB,在电脑上能看到,手机上没找到合适的软件

网友C:
有些功能网页端打不开,但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再覆盖回去打开,有个页面能直接上传,忘了叫什么了,要直接地址栏输入,主页面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光猫似乎用的是SMB,在电脑上能看到,手机上没找到合适的软件

ES文件浏览器可以!

网友D:
楼主怎么获得backupsettings.conf文件的?
我的型号是PT926E,FTP不行,Telnet不行,20/21/23端口全关闭。8080页面可以打开,但没找到备份配置选项。

网友:
怎么用8080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功能网页端打不开,但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再覆盖回去打开,有个页面能直接上传,忘了叫什么了,要直接 ...

是的是的,我家的联通猫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怎么下载的配置文件,?我的是华为8145v,进入后跟你的界面差不多,加8080端口进入可以直接改桥接,先项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获得backupsettings.conf文件的?
我的型号是PT926E,FTP不行,Telnet不行,20/21/23端口全关闭。8 ...

看看我这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0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获得backupsettings.conf文件的?
我的型号是PT926E,FTP不行,Telnet不行,20/21/23端口全关闭。8 ...

我觉得FTP不应该啊,你看看是不是哪一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FTP不应该啊,你看看是不是哪一步错了

是的,FTP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获得backupsettings.conf文件的?
我的型号是PT926E,FTP不行,Telnet不行,20/21/23端口全关闭。8 ...

Telnet 这个怎么试呀? FTP试了不行

网友:
同求LZ解答如何下载的配置文件呢?试了很久没成功

网友F:
已经搞定了,登录8080那个页面后,直接在当前页面访问192.168.1.1:8080/dumpmdmd.conf
记事本打开文件,搜索Password,在其附近就能看到超级密码

网友(2023-03-04):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登录8080那个页面后,直接在当前页面访问192.168.1.1:8080/dumpmdmd.conf
记事本打开文件,搜 ...

亲测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定了,登录8080那个页面后,直接在当前页面访问192.168.1.1:8080/dumpmdmd.conf
记事本打开文件,搜 ...

亲测可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