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环形节能灯不亮了 HKMD荧光灯镇流器拆了看看

楼主(2020-02-16):
叔叔家的环形节能灯不亮了 让我给拆了换别的灯 要换的灯座和灯泡已经买好了 也是我就拆了给他换上 拆开发现环形灯烧黑边了 估计驱动应该是好的 拆了看看 直接上图

楼主:
扔抽屉当料板拆件用吧

网友:
换成led灯板可以省一半的电,温度也不高。

网友:
义务维修工哈哈哈哈

网友:
这镇流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中山货也就这样,
说省一半电的群友,亮度不代表一切的,光的质量也很重要。荧光灯的光谱相对于LED是宽一些的,LED光谱做宽了一样不见得省电。还有很多LED是省电不省钱的货色。
如果是直管荧光灯,随便用个8000小时很正常,很多LED用不了3000小时,元件太多,其中一个坏就全部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山货也就这样,
说省一半电的群友,亮度不代表一切的,光的质量也很重要。荧光灯的光谱相对于LED是宽一些 ...

说的对。确实一大堆损友总是怂恿别人买T12,买白菜白光,买高频烙铁,买LED灯具,就和当年的三株口服液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山货也就这样,
说省一半电的群友,亮度不代表一切的,光的质量也很重要。荧光灯的光谱相对于LED是宽一些 ...

可以另开一条路,35w金卤灯!
同样的中山货节能灯,旧灯光效有30lm/w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确实一大堆损友总是怂恿别人买T12,买白菜白光,买高频烙铁,买LED灯具,就和当年的三株口服液一 ...

请问下t12和快克203h高频焊台哪个好用 还有山寨快克和正品快克差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另开一条路,35w金卤灯!
同样的中山货节能灯,旧灯光效有30lm/w就不错了 ...

金卤太贵,而且启动太慢。用三基色T8最便宜,36W的能达到92lm/w,一根十块钱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山货也就这样,
说省一半电的群友,亮度不代表一切的,光的质量也很重要。荧光灯的光谱相对于LED是宽一些 ...

说得对,垃圾LED灯太多了。还是传统三基色的荧光灯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金卤太贵,而且启动太慢。用三基色T8最便宜,36W的能达到92lm/w,一根十块钱出头。 ...

初始光通,别想太多,用几个月后呢,而且三基色,真假区分不不,光通你也不好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初始光通,别想太多,用几个月后呢,而且三基色,真假区分不不,光通你也不好测 ...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给你欧司朗的详细数据,飞利浦也差不多。松下的话,显色88,寿命少了些,只有12000小时。而GE是10000。至于国产,三雄的寿命差不多9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给你欧司朗的详细数据,飞利浦也差不多。松下的话,显色88,寿命少了些,只有12000小时 ...

松下电感镇流器(真货),配飞利浦t8(真假不知,别人那弄回来的,说是正规渠道的,自然白!)个人感觉就是新管可以,1年后就不行了!反正我这确实弄不到真的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给你欧司朗的详细数据,飞利浦也差不多。松下的话,显色88,寿命少了些,只有12000小时 ...

有2个ge的电子镇流器,可以推很亮,不过灯管烫,可能越功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电感镇流器(真货),配飞利浦t8(真假不知,别人那弄回来的,说是正规渠道的,自然白!)个人感觉就 ...

飞利浦也得看什么飞利浦管,那种两头金属是白色铝的是卤粉管,2000小时后就已经剩90%,5000小时就剩80%了,10000小时只剩75%,难怪你会这么觉得。这种也特别便宜,36w批发价也就三块多。飞利浦的三基色最好认,灯管两头的金属盖是绿色的。这东西没人假的,都白菜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2个ge的电子镇流器,可以推很亮,不过灯管烫,可能越功率了!

GE的铁壳电子镇流器也是好货的,就是要匹配规格,看上面参数。你这两个买两根三基色的配上,五年内都不用换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GE的铁壳电子镇流器也是好货的,就是要匹配规格,看上面参数。你这两个买两根三基色的配上,五年内都不用 ...

看见好几次芝华士了,您讲话论点很明确,论据非常充足,论证方法也很准确。在您的推荐下购买了不少很超值的欧司朗镇流器,还得到了一些数据,不愧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确实一大堆损友总是怂恿别人买T12,买白菜白光,买高频烙铁,买LED灯具,就和当年的三株口服液一 ...

我的电烙天还还是黄花907配合。老古董内热外热电烙铁一样好用,比那t12好多了。

网友:
正品的优质的三家色荧光灯。初始光通量较小,但是随着温度的上升时间的增加啊光通量会越来越大,而且尤其是你要是用那个古董用这电感电路气他的。功率更足,寿命更长,效果会更好。我经常给他们推荐。熟人啊!都是电感应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