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360行车记录仪改造(绑带改成吸盘固定)

楼主(2020-02-16):
隔壁矿坛入的360行车记录仪,折腾过好多个,效果都不满意,这个用了A12-A35主控芯片,最顶级型号是A12-A75
内置带电池WIFI,APP也兼容iPhone手机
卖家配了橡皮绑带,但我的后视镜改了自动防炫目的背部体积很大,绑带长度不够
拆开背部打孔利用以前留下的吸盘支架,采用吸盘式固定,拆装比较简单没有拍图
我说下一个关键点,电路板下面的留空高度只要是不超过4mm的螺母就不会碰
这样改造以后高度比原车后视镜升高了点,大镜子带来的视线阻挡有改善
目前还需要一个直角弯头的USB供电线,这个下一步等线到接电到阅读灯

开机会提示请使用C10高速卡,不知道是设定就这样还是我的卡原因,但卡可以正常用

楼主:
这个镜子不算太重,背壳里外2端没有加大夹片
打孔时觉得塑料韧性也可以,希望不会震裂吧 !

网友A:
太重了   会抖动吧

网友B:
吸盘式时间长了肯定掉,还不如改成3m胶黏贴上去牢靠。

网友:
这玩意看夜视效果还没有百十块的一代流媒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盘式时间长了肯定掉,还不如改成3m胶黏贴上去牢靠。

我在吸盘周边摸了一圈洗手液
测试手用普通力度掰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   会抖动吧

不算重,今天上路实用不抖 !

网友:
那个吸盘很容易掉
去掉皮碗,锅边用3M双面胶粘一圈,直接粘玻璃上,比较稳妥

网友: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C:
吸盘架是淘某宝的?  看着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盘架是淘某宝的?  看着质量不错

以前折腾记录仪留下的

网友:
吸盘的不好,我的前几天就掉下来了

网友:
原配的皮筋不够长要解决还不简单?放上之后拿绑头发的比较长点皮筋两条扣一起然后再搭上就好了,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
有专车支架的

网友(2020-03-25):
你这个是360啥型号

网友:
吸盘的不耐用,给吸盘打一圈软胶,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