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又找到一个1610屏

楼主(2020-02-16):
打印机上的,也许是传真机

可惜是斑马线的

拆下来,怎么是1610啊,应该是1601啊,不知怎么定义的

猜出了正负极,剩下引脚定义全靠运气,反正一般就那几种排列顺序

14个脚,可以用1602的转接板,这次就不自己做了

i2c转接板,就是没背光接口

把1602程序稍微修改,就可以直接给它用,区别就是一个两行,一个一行
这个用3.3v比较合适,没啥用,显示一行字符,但是有时这就够了

网友A:
这种屏幕全系列通用的,程序都不用改
就是多出来的部分显示不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全系列通用的,程序都不用改
就是多出来的部分显示不了而已

好像也不是,我这个显示不了一行16个字符,,它的一行其实分了2段的

网友:
真雞八牛,这你都能猜出来,还能鼓捣出字来

网友B:
拆兄天天鼓捣屏幕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兄天天鼓捣屏幕了哈哈

哈哈,我也搞这战疫

网友C:
我也有这种屏幕,打印机拆下来的。可以说一下引脚定义吗?。目前还没有点亮。也是14个引脚。

看了hd44780的资料,加分析。应该是2脚vdd。1脚vss。3脚V0。剩余的引脚和1602一样,或者都可以试试就行。

和你的屏幕引脚顺序一样吗?

网友:
是1601还是16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种屏幕,打印机拆下来的。可以说一下引脚定义吗?。目前还没有点亮。也是14个引脚。

看了hd44780 ...

一样的,哈哈

楼主:
自己看,上面写着呢,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也不是,我这个显示不了一行16个字符,,它的一行其实分了2段的 ...

难道是0802屏的主控?我有一个0802屏,就是单个牛屎的,不像1602有两个
我都直接用2004的程序的,反正向下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0802屏的主控?我有一个0802屏,就是单个牛屎的,不像1602有两个
我都直接用2004的程序的,反正向 ...

有可能是0802,但是并列的

网友D:
佩服你们这些玩屏的,更佩服“人艰不拆了”的学习精神,最近看你天天都在各种学习,而我只是吃了睡,睡了吃,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你们这些玩屏的,更佩服“人艰不拆了”的学习精神,最近看你天天都在各种学习,而我只是吃了睡,睡了吃 ...

哈哈,我也是闲的,水平很差就得学啊,虽然我也不是搞这些的

网友E:
为什么16021的1掉了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16021的1掉了一个点?

那不是1是i:loveliness:

网友F:
楼主那个驱动板,是单片机还是其他专用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个驱动板,是单片机还是其他专用驱动板

转接板啊

网友G:
哥们,真是点亮了不少屏啊,啥时调试过程能发帖分享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真是点亮了不少屏啊,啥时调试过程能发帖分享下啊

没精力写那么详细,再说都是以前的事,现在写需要回忆一遍,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记忆力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