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OSE DIY』做一个USB“插排”

楼主(2020-02-16):
18年的时候数码之家试用中了四个5号充电锂电池。
帖子在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2115
总体来说这电池有点鸡肋。。。详情可以参考评测贴。

这两天临时要用下5号电池,就把这玩意想起来了。
结果拿出来一看,全都没电了。于是开始充电。。。
虽然是USB直插,不过因为电池直径的原因,任何双联USB都不能一起插入两个。。。
只能插了四个USB的充电头,上面分别插一个电池充电。。。

这可真是够麻烦的了。我记得我原来有个垃圾USB集线器给这四个电池充电用挺合适的。
不过怎么也没找到。。。难道被我扔了?
好吧,自己做一个吧。

四个USB口用外壳上的固定脚焊成一排。

找来做外壳的塑料板,先把USB口固定上。

搓两根铜线用来做正负极连接线。

焊好所有负极点,中间用热缩管隔开,防止碰到D+ D-和正极。

正极也一样焊好。

本来想直接找个USB公头粘在外壳里面。后来想想,如果四节电池都插上的话怕太重了。
所以只能拖着个小尾巴了。

粘好外壳。

把USB线留在壳子的最边上。

最后一块盖板要先打个孔,好让线从孔里穿过去。

这样粘好外壳就比较好看了。

焊好USB公头,定型后外面套热缩管。

USB插板做好了。

这样就可以用一个USB口同时给这四个电池充电了。

网友:
肉丝又出精品了

网友:
像小狗喝奶
打分按少个1:cry:下次补上

网友:
哈哈,这个电池还用呢

网友A:
usb的电流要大啊

网友:
谢谢分享。。。。。肉丝MM的宝贝真多啊。。。。。。

网友:
电池设计的不行……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据说这个电池自放电炒鸡厉害哈哈哈

网友:
这电池我也有,现在多数放小手电上用,也用得不多,但明显不如新的时候耐用了。

网友:
内置的DC-DC模块也耗电的,充满不到半年就自放电完了

网友:
有做这个的时间四节分别充都充完了

网友:
这个充电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这个电池,我也在吃灰中

网友:
雪MM,好手工

网友:
真的细致入微

网友B:
请教雪mm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白白的做外支架的板是什么材质的板材,容易切削吗?我前两天给我女儿做一个平板的支架,找不到材料,用行车记录仪送的撬棒改造,做的我差点崩溃,硬邦邦的!
第二个,我看雪mm用的热缩管很厉害,大usb头和小线的位置都能收缩下去,这个是处理热缩管的技巧还是热缩管的质量问题,我前两天换了一个microusb头,用热缩管套新头和线,头缩好了,线的位置很松垮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雪mm两个问题
第一个,这个白白的做外支架的板是什么材质的板材,容易切削吗?我前两天给我女儿做一个 ...

1,啥材质的板材不知道。。。只知道是装修剩下的。美工刀切几下就可以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2,热缩管一般都是两倍缩率,有的是三倍。热缩管如果用来包这种一头粗,一头细的物体的时候,如果满足了比较大的那头,那么细的这边肯定缩不严。可以用直径比较小的热缩管,通过扩张来套入大头。这样加热收缩以后就两头兼顾了。热缩管不光可以缩,当然也可以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电流要大啊

你想多了。。。这玩意单节充电电流最大不超过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