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种草了,skil5744无影灯

楼主(2020-02-16):
skil5744无影灯,无刷电机,新人觉得这会不会太值,种草了,有解药么?
wechat_upload15818233775e48b591780b1

网友A:
论坛里有大神已经收集好这个系列了,据他说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B:
这个比得伟601便宜一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得伟601便宜一半啊

看错了,这个说冲击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大神已经收集好这个系列了,据他说是非常不错的。

那个大神?想知道使用感受

网友:
性价比一般般。。。

网友:
比我的5279便宜一半都不止啊

网友:
有一家只要400多,可以去找找!

网友:
无感无刷,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大神?想知道使用感受

如果是我,直接花600米买一台米沃奇2553祼机,都比这个强。

原因是:
1、体重不小,夹头后端塑料感太强了,无影灯就是一个“噱头”,可以比较一下RIDGID X5的灯,效果如何,有待实践,不过先打个问号吧。

2、电池包虚假宣传,看到天猫网页介绍,五节电池芯,12V,2.0Ah,每节电池正负极交叉摆放,如果实现12V电压输出?五节串联输出应该是3.7X5=18.5V?还是另类的串并联,两节并联后再串联吗?三串两并需要六节电池芯,如果电池包内是五节必有一节空置未并联,直接与另两组并联电池芯进行串联得到12.6V。
----------但,宣传网页中说是2.0Ah,那么单节电池芯才1000mAh,其中一节还单串,电池容量会有2.0Ah?

最后说一点比较奇葩的设计,这款无刷螺丝批做成类似18V机型的平推式电池包,而且调速切换在插脚上方,必然开关的无极调速,就是个玩具,半程有效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直接花600米买一台米沃奇2553祼机,都比这个强。

原因是:

看看米沃奇,就是价格高了

网友:
看着质量应该不错,价格不便宜啊,

偶在用5228,有刷的,主要还是因有很多12V的产品,电池可以通用!

网友:
同款种草,准备疫情结束搞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直接花600米买一台米沃奇2553祼机,都比这个强。

原因是:

第一重量我认为不会比米沃奇2553(参考得伟801),第二重无影灯怎么会是噱头,刘哥果然是抚摸党,无影灯真正做事爽的很,完美搭档(参考我的得伟801),第三把手舒适性绝对比2553好,这个谁用谁知道,而且机器可以直立,其它不做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直接花600米买一台米沃奇2553祼机,都比这个强。

原因是:

还有电池论坛已经有拆解帖子,是三颗电芯,是宣传图片有误,12V三芯不必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池论坛已经有拆解帖子,是三颗电芯,是宣传图片有误,12V三芯不必纠结。 ...

宣传照可能为了省事,直接套用了20V电池吧。

网友E(2020-04-12):
最大缺点是无感电机

网友:
这么贵了的机器还是选个有感无刷的吧,国货大部分便宜,但是都是无感无刷。海淘的米沃奇价格很好,淘宝上的便宜电池配几个比这性价比高。

网友:
不过,无霍尔的电机真的那么不经用吗?这一点真的不懂。不是说霍尔传感器容易坏吗?而且,有霍尔带来的好处只是低速的时候控制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大缺点是无感电机

冲击批又不存在堵转 无感没啥影响。喜利得的也是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