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专门用于投标的优盘

楼主(2020-02-16):
翻到好几个投标用的优盘。

容量64MB。

存储三星K5D1258DCA-A090。

主控是芯邦(Chipsbank)CBM2099s。
还有没有点什么其他用途。

网友A:
就没有上百兆的标书?

网友B:
换颗粒,应该是 emmc,2099 可以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有上百兆的标书?

买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颗粒,应该是 emmc,2099 可以量产

要用热风枪就方便了

网友:
投标用64M算大的了,还有用8脚闪存的呢

网友:
我有两个32m的。用25xx的eeprom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热风枪就方便了

没有热风枪,就拿外热式电烙铁改一下

网友:
我们单位投标U盘都是8G朗科……

网友:
这几个U盘还有用途,可以用来存放一些照片、音乐(少量存放可以)。

4Ω 3W

网友:
看你们这么抠,直接废标

网友:
打火机把这颗粒烧下来,焊TSOP48上去,这K颗粒应该是BGA100的焊盘

网友:
上个32G的MLC正片还能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