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 只有丝印的ic求助(XE6RB)海康摄像头里边的

楼主(2020-02-16):
这个是海康摄像头里边的一个ic    通电一会发热严重    不知道型号和参数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听说是供电的

网友A:
确实不好找。你可以找找摄像头的原理图。图片分析应该是稳压用的。发热,看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好找。你可以找找摄像头的原理图。图片分析应该是稳压用的。发热,看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 ...

好的   我去查下有没有短路  谢了朋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一边的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一边的电容漏电??

电容漏电要怎么查   把他去掉?

网友:
某宝查一下。

网友C: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本体坏(发热多为后级供电短路)
找不到芯片的datesheet资料难搞了,如果旁边的电感和0603的电容都是连接这个芯片的,感觉这个芯片是供电的芯片或者电压转换芯片,查后级供电。测量下电感前后端二极体值,0603电容两端二极体值,

楼主(2020-05-22):
引用 网友C: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本体坏(发热多为后级供电短路)
找不到芯片的datesheet资料难搞了,如果旁边的电感和0603的 ...

这个应该就是dc转dc的芯片   我把输出脚断开看看  多谢了

网友:
修手机有个熏松香找短路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D:
这种能找到100种代换的

淘宝随便买。我给你一个网站,你自己根据引脚定义选择,如果你还是找不到,我也无话可说了

连接电感是LX输出,连接GND不用说了吧,输入VIN,这个代换之前就一定要测量是不是正常的,一般摄像头前端都是USB过来的电压,通常是5V,如果是其它接口或其它的后级就不一定,如3.3V

还有一个FB反馈引脚(通常这种小的都是固定0.6或0.8V,只有笔记本上才有2V或其它的),和一个开启脚EN(差别就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

剩下一个可有可无的引脚,基本和SOT23-5都是通用的定义

https://remont-aud.net/dc_dc/

自己找找,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网站不错,好多,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能找到100种代换的

淘宝随便买。我给你一个网站,你自己根据引脚定义选择,如果你还是找不到,我也无 ...

多谢了朋友

网友:
楼上说得对,供电发烫不一定是本体坏了,也许是后级,最好断开后级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了,一般断开某个滤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