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很老的IBM笔记本电源16V的,坏的,拆开不会修

楼主(2020-02-16):
这个电源很早就到我手里了,得到的时候就是坏的,早就拆开了,自己不会修
大管是11N60,大管没有短路我换过大管,没修好,上电有330V直流,断电后达电容器大概5分钟电压才能下降到50V自己用风枪也整体吹过一次,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个原件坏了

网友:
检查pwm芯片有没有供电,,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A:
看看那个八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八脚芯片。

高压部分的那个8脚芯片看不清型号,用放大镜都看不到

网友:
做工真的棒,不过早期ibm咯价格也该弄点好东西塞里面,又不像现在的联想小米之流,价格涨的飞起,东西还是渣渣

网友:
电容不放电,说明PWM初级回路没振荡,大管没坏,看看PWM IC的启动电阻电容没事,次级反馈回路有没有问题,有一次我遇到次级整流管击穿也是这样,这些都没问题就只能换PWM IC了。
我手里也有这个电源,IC貌似是台达定制的,这个电源很硬核,我用2个给正负电源2030功放板供电,声音很好,完全没噪音。

网友B:
这里拍高清图,
横放

网友B:
pwm芯片供电角对地有个小电解电容的,你看下哪个脚,大约是大电容屁股上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芯片供电角对地有个小电解电容的,你看下哪个脚

有一个50V的小电容,通电测量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50V的小电容,通电测量4V

一半可能是起动电阻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部分的那个8脚芯片看不清型号,用放大镜都看不到

看看是不是跟这种一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038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拍高清图,
横放

C11和R28并联了一个50V小电容,电容插电测量7V~6V一直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C11和R28并联了一个50V小电容,电容插电测量7V~6V一直闪

是这个吗?上面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上面多少电压

电压不稳,一直在6V和7V变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不稳,一直在6V和7V变动

这也拍出来!能否测到ic7脚还通向哪?要确认起动电阻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拍出来!能否测到ic7脚还通向哪?要确认起动电阻在哪

这个电源是双面走线的PCB板,上面原件太多了,挡住了走线,看不到了,大点的电阻有两个,一个81K,还有一个小点的0欧姆,剩下的能看到的都是贴片的了

网友:
先把光偶旁的棕色电解电容换了试试!